[家电] LG 42LG50FR 开机无反应(电源灯)不亮 一定电源板么

楼主(2020-11-05):
听说这型电源板是通病 好多出保就挂 当时得六七百修。。。 我家里有小孩子基本不怎么开  所以丢老妈那备用  比智能开机快。
出厂十一年了。。。。。。
死重机子, 六十多一个板     有个卖 32 寸的板看起来一样,  应当是通用的

  这个烂片子是16年时安键坏了时照片, 存在老版的mydigit 坛子里

网友:
这个板没有,有就送你一块了。我这拆了不少乐华的。

这个电源首先看5V副电源,副电源工作的话指示灯差不多就该是亮的,然后开机,给PFC启动信号,主电源开始工作。量下大电容的电压看是300V的话就检查副电源吧。

网友A:
我一台08年的LG47寸,一台11年的康佳55寸,都是供电板问题躺杂物房两年了,根本没动力修,那个板买一块不便宜,而且不是全新,如果自己把电容全部更换又很麻烦,而且备件不齐,找厂家买新的电源板估计比买一台新电视差不多价。。。根本没修的动力。
另外上个月修理两台22寸液晶显示屏,一个是电源板,12元修好用来3个星期又废了。。。另一台是逻辑板问题,某宝查了一下100多。。。比买一台二手的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台08年的LG47寸,一台11年的康佳55寸,都是供电板问题躺杂物房两年了,根本没动力修,那个板买一块不便 ...

二手板一般六七十吧。。。。。

楼主:
在深水宝找 到电板,  比鱼里便宜,还是两个变压器的47寸 保一月。
昨天已换好。。    自己手机都没带。。
有空把老妈手机的照片发来

楼主:
一点点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