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WORX WX-JCR无刷冲击钻到家了,开箱

楼主(2020-11-05):
看了几天的论坛,也听大侠们说了好多,选了JCR,今天到家开箱,因为没有报备,估计晚上要挨K了吧,嘿嘿,800元对我来说不少了。好了上图。
先来个全家福,

然后消毒。。。汗

JCR侧面

后面带个胶垫应该是打孔时按着方便吧。

标牌

电池

消毒

三爪里面

三爪正看标识

合格证

防伪

电池来的时候一个电,充满了,一小时13分。如果没电的话可能要久一点。

还有很多照片没发,这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A:
不拆机,有什么好看的?又让我们看什么?显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拆机,有什么好看的?又让我们看什么?显摆一下。

不是人人都喜欢和有时间拆机的

网友B:
800多   ??有什么特色吗?

楼主:
主要是家用,时不时的装几个监控,量小。要求比较高,嘿嘿。打瓷砖+混凝土+砖+螺丝+重量轻(安过监控的都知道举一天很难受)差不多都要全能了,自有个小电批,JCR打孔,那个螺丝。就是上梯子时要带两个了,这也是主要的(轻)刚才看那个齐大侠的贴子有个S钩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0多   ??有什么特色吗?

特色就是,可以当起子机,电锤,电钻,但是只能低强度的打孔,混泥土难打,砖墙可以。

网友:
MPP级别,无刷,主动冲击专利吧。
不知道是有感还是无感。

威克士质量方面过的去吧,外形确实挺好的。

网友:
很精致的工具,也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拆机,有什么好看的?又让我们看什么?显摆一下。

谁一天天闲的没事刚到手的工具就拆的,本身威克士这牌子就偏向抚摸党,还到手拆,想得有点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谁一天天闲的没事刚到手的工具就拆的,本身威克士这牌子就偏向抚摸党,还到手拆,想得有点多 ...

抚摸党,真搞笑,一个几百的工具,还用抚摸?还威克士就做抚摸工具,你把欧美日品牌产品定位什么?

网友:
主动冲击?说明书上有标冲击能量多大码?

网友D:
不能想象这个打一天孔得多受罪。全能的就是啥都能干啥都不精,要是我就冲击钻和电钻各买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想象这个打一天孔得多受罪。全能的就是啥都能干啥都不精,要是我就冲击钻和电钻各买一把 ...

这个只是适合家用,有事用一下,要是干活长用的,还是要专业的。何况这种结构的,在耐用方面,也没有经过市场的检验,就是最近2.3年才兴起的,主打家用。

网友:
大牌买不起,玩点小众,想买个电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抚摸党,真搞笑,一个几百的工具,还用抚摸?还威克士就做抚摸工具,你把欧美日品牌产品定位什么? ...

偏向而已。一般抚摸党对工具的要求还都不低,差的工具都看不上,所以几百块钱对抚摸党来说是起步。威克士的市场偏向于家庭和园林,造型精致,所以欧洲这些地方都卖得不错。而在工业和工程上,威克士的身影不多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偏向而已。一般抚摸党对工具的要求还都不低,差的工具都看不上,所以几百块钱对抚摸党来说是起步。威克士 ...

实话说,威克士除了样子骚一点,质量做工普遍反应都不是太好,都不如大有,更别提欧美日品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话说,威克士除了样子骚一点,质量做工普遍反应都不是太好,都不如大有,更别提欧美日品牌了。 ...

我觉得做工还可以吧,但是质量确实有待提高,在国产三个一线品牌里面,我觉得威克士的质量是最差的,而且威克士还喜欢虚标参数。不过这种行为算是国内的日常操作吧,到了欧美那边,没有敢虚标的。也有可能威克士在欧美卖的东西更好,国内是缩水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抚摸党,真搞笑,一个几百的工具,还用抚摸?还威克士就做抚摸工具,你把欧美日品牌产品定位什么?

语文水平太差我就不怪你了,R.I.P

网友:
这个比我的  博士  GSB 18 -LI   强多了

我的这个 还是碳刷电机   1400多RMB  一点不划算

网友:
跟大有比差不少啊,很小强比都差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