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讨论一下蚂蚁花呗,算不算引诱用户?

楼主(2020-11-05):
每次付款都会跳出一个花呗选项,优惠还很大,5块钱的可以优惠3块,9块的可以省5块,这算不算引诱用户开信用卡帐户啊?

网友:
是• 晒一下最近收集的CPU• 晒一下一年多收集的闪存。• 红米note5弯了 修一下• 18cm给看一下改的cs2a acc-93• 请教一下IS903怎么开3CE• 再来研究一下长城2015款C30的遥控器• 本田雨刮开关拆了,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 一个实验,谁帮我计算一下• 想问一下DIY U盘能实现RGB吗• 拆一个15年前的硬盘摄像机JVC的GZ-MC20AC
不拆不舒服司机。

网友A:
现在年轻人管不住自己怪别人,真是天大的笑话。

花呗跟信用卡差不多,只是审核条件简单一些,对于开销有度的人来说是个好事。

费有人说什么花呗利息高,引诱人使用;非要把自己的问题推给别人,还不起你就别花啊,又不是别人帮你花掉的,还不上了就怪花呗。

我吧花呗当成零花整还的一种手段,一个月花钱都用花呗口,然后等到15号还款,刚好用10好发工资的钱一次还清,这样就不用每次用余额宝的钱零零散散的,还影响收益。反正我觉得很好,原来都用信用卡,还经常担心忘记还,用花呗忘记还,会自动扣。

网友B:
真奇怪,为什么我的从来没有优惠选项呢?我用了这么多年花呗都没有过优惠。

网友C:
最早的时候  购买30以上的物品 直接跳出用花呗 减30
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现在都是几块的减,而且一般是第一次给,以后就极少给红包了。

建议首次用花呗尽量10元以上,减得能多一点。

网友:
用花呗多年,每月剁手5000+没见有啥优惠的,这难道就是娶了媳妇就不用浪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年轻人管不住自己怪别人,真是天大的笑话。

花呗跟信用卡差不多,只是审核条件简单一些,对于开销有度 ...

这位兄台,你要看清问题的实质啊,这不是要讨论还不还得起的花呗的问题,而是引诱用户办卡,就像引诱一个自制力不强人的吸食毒品一样,然后丢下一句“自己吸的,不关我事“?而且很多时候绑定的信用卡不能用,只能用花呗付款。

网友:
我的只有几分几分的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奇怪,为什么我的从来没有优惠选项呢?我用了这么多年花呗都没有过优惠。 ...

重新注册一个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早的时候  购买30以上的物品 直接跳出用花呗 减30
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现在都是几块的减,而且一般是第一 ...

只有首次有。

网友:
只有刚刚用的时候有, 后门不可能有的, 要次次都有,估计早破产了.

网友:
花呗已经关了,每次支付的时候默认 都是花呗虽然可以选择其他的默认但是不爽,算过几次账单都与实际还款不符都多!我这是8号还款的6号看的账单7号莫名其妙多了1元,每月都是8号前还的。最低还款300+,我都是还1K 或者2K 的这么会多钱呢??关闭前把欠的还清了结果提示还有没还的,选择提前还就多收了几块钱。果断以后不会再用花呗了!!
肯定算是引诱用户用花呗,天上不会掉馅饼,商家是要赚钱的赔本的买卖不会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你要看清问题的实质啊,这不是要讨论还不还得起的花呗的问题,而是引诱用户办卡,就像引诱一个 ...

那我为什么可以设置支付顺序呢?

人家做广告,你就说是勾引你,有强制你用花呗支付么?

这么好的花呗支付,他不做广告我还不知道呢;一个月你不管用几百还是几千,都不要利息给你垫付,有什么不好的,不是跟信用卡一样?

到下个月一次还款不是个信用卡一样,使用也有积分,也能换充电宝什么的。

网友:
花呗都没开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为什么可以设置支付顺序呢?

人家做广告,你就说是勾引你,有强制你用花呗支付么?

你看,这就是你讨论的方向不对了,本贴的意思是引诱和强制用花呗,有些商品只能用花呗,不能用信用卡,不信你试试。知道可以改支付顺序,但你不能用你一个老用户的眼光来看待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不能你懂量子力学,全世界都就是傻子吧。普通用户只会看到优惠的价格,有几个会点开用户条款一条条仔细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这就是你讨论的方向不对了,本贴的意思是引诱和强制用花呗,有些商品只能用花呗,不能用信用卡,不 ...

不能用信用卡,只能用花呗的决定权不在花呗。

也有的商品不能用花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为什么可以设置支付顺序呢?

人家做广告,你就说是勾引你,有强制你用花呗支付么?

太天真了,开通花呗是以你个人信息做为交换的,银行开一个信用卡用户的成本费用几十上百,当然,你觉得你的个人信息没用那是你的自由。对了,花呗商家手续费1%,远高出普通信用卡手续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信用卡,只能用花呗的决定权不在花呗。

也有的商品不能用花呗的。 ...

这就是营销方式的不同了,商家开花呗手续费和开信用卡一样1%,对于阿里几乎是零成本,可以反向对商家推广开通花呗嘛,反正对于平台都是用户,收谁的钱不是收呢?对于阿里蚂蚁来说如果全用花呗1%的手续费可以收多少?纯利润,而且这个钱还不是它们自己的,过一下就是1%,比套现费用还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信用卡,只能用花呗的决定权不在花呗。

也有的商品不能用花呗的。 ...

反向营销,毕竟花呗对于阿里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商家和顾客对于平台都是菜,割谁都一样。

网友:
就好像赌场里放贷的一样,

你说放贷的诱惑赌徒了么,
那是赌场干的事儿啊,

而赌场也没说让赌徒去借,
只是默许了放贷的在赌场里做生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