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移花接木用便宜的成品升压板做LED恒流升压驱动

楼主(2020-11-05):
要把原来的升压芯片焊下来,以及一些电阻。电感电容可以用原来的,有两个脚要在板子上换下。
B628板子,电感大,但脚位要对换两个。
那个0.9V升5V的板子,脚位完全一样,但电感太小。

LED升压芯片有很多,我要一个SGM3732,单节锂电池用的。

楼主:
其实懂的人不多?

网友:
这种小CASE,处理反馈FB引脚就完事了

楼主:
LED恒流升压驱动IC,,,不知道有人做过吗?2.8-5.5v单节锂电池的。

可以带2-7串LED。我就是用原来的升压板自己换芯片,有的地方要改电路。

楼主:
我已经探索成功了。

SY7200,SY7201很好用的。单节锂电池升压驱动LED串的半成品

用那个通用小升压板1-2元,稍微改下,驱动1-7个LED,,,,

当然自己焊个板子也很容易。

楼主(2020-12-31):
最好自己看芯片资料

网友(2023-07-26):
画板就行了。免费的

楼主(2024-03-24):
SY7200,SY7201很好用的。单节锂电池升压驱动LED串的半成品

用那个通用小升压板1-2元,稍微改下,驱动1-7个LED,,,,

当然自己焊个板子也很容易。

楼主(2025-05-12):
SY7200,SY7201很好用的。单节锂电池升压驱动LED串的半成品

用那个通用小升压板1-2元,稍微改下,驱动1-7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