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前后的usb问题用pcie-usb可以解决吗?

楼主(2020-11-05):
电脑前后的usb用起来感觉供电不足,然后我的软件无线电sdr(对电源还是有要求的)用起来有横杠的不定时干扰就是问题,我今天买了pcie-usb 3.0的,不知道能不能解决纹波干扰,他的产品介绍是免供电是12v直接转5v除干扰,不知道会不会使sdr没有干扰?

网友A:
感觉12V转5V也好不到哪去  电脑里面的电源都这样  找个外置供电的usb hub  接个好一点的电源还还好

网友:
供电主要看主板,有些主板电压稳定,速度很快,有些就很差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12V转5V也好不到哪去  电脑里面的电源都这样  找个外置供电的usb hub  接个好一点的电源还还好 ...

主要是我外置供电后,电脑也识别不了,电脑识别还是要usb供电足,你懂我的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外置供电后,电脑也识别不了,电脑识别还是要usb供电足,你懂我的话吗 ...

人家给的答案没问题,外置供电的hub,跟你的电脑没关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外置供电后,电脑也识别不了,电脑识别还是要usb供电足,你懂我的话吗 ...

1.USB hub自己加供电 没那么简单  不是直接接个5V到USB线的V+的 这样很容易让hub识别不出
2.使用电脑的5V供电 受电脑本身电路的干扰  用示波器看 动一下鼠标 都会产生波纹 所以让你使用 有外置供电的hub 好一点的hub 里面一样有dc-dc模块   而且在外置供电输入后 会断掉电脑本身的5V 只使用外置电源

网友:
我买过一块pcie的usb3.0扩展卡 先不说供电的问题 就是你想用它都不一定能用 是不是在设备管理器里出现个感叹号 换过好几个驱动都不行 明显的是兼容性有问题 还是NEC的芯片

网友:
估计dcdc供电都会有干扰的,怕干扰的话把正5v掐掉,外接5v工频变压器供电。嫌麻烦的话,usb接口旁并联固态电容或许可以。

网友:
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技嘉A320M S2H V2的主板USB电压只有4.15V。U盘键盘鼠标都能正常工作,只有手机联接电脑没有信号,但充电又是正常的。这种奇葩现像有没大神来解惑

网友:
有干扰的话,怀疑电脑电源问题,建议拍张照片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