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跟风电源+升压模块=充电器

楼主(2020-11-05):
跟风电源买了好久
用一个XT60插座和一个T插座并联。
用细一点的镀银特氟龙线并联插座,用粗一点的特氟龙线连接宽手指把把其并联。
左一左二金手指短接。

给平衡充供电。
一直用着挺好,前些时候在电动车论坛看有坛友用升压模块和这个电源充电。
好奇心起,就趁着双十一买一个。用了5块多红包,最后五十多包邮。
模块到了,准备开搞。
先剪两端12号硅胶线+1个T插做输入线。

焊接

热缩管

好了

准备两条14号硅胶线做输出

升压模块,输入最大电流30A。

芯片打磨了

输出线就矩为电压电流表头

另一端接电池组

接好线

使用说明

初始电压

50.6V

指示灯和电压调节

调到58.8V

接电池调充电电流(注意,升压模块必须带负载调电流,不能短路调。)

交流功率

调到5A(注意,输出电流不能大于5A,否则输入会过流)

输入电流25.14A(随着输出电压升高,这个电流会变大)

表头显示

此时电感处温度77度左右,散热片28度,风扇运转但噪音不大。

交流功率

全套

电池充好自停。
使用一次,还行。
个人认为一定要计算好功率,别造成输入端过流。

网友:
同款电源、小台钳、电吹风、表头

网友A:
楼主小银鱼里面什么电池啊,5a那么猛充电。我那个垃圾卡农头氧化了,2a都温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银鱼里面什么电池啊,5a那么猛充电。我那个垃圾卡农头氧化了,2a都温热的 ...

波士顿3并14串,15.9安时

网友B:
XT60插座和一个T插座并联怎么固定在服务器电源上  照片看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T60插座和一个T插座并联怎么固定在服务器电源上  照片看不清楚啊

焊在镀银线上在焊到宽手指上。
参见:跟风电源搞个插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184

网友C:
厉害了,这下实用多了

网友D:
谢谢分享。。。。这电源,我败了3只回来,还没得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这电源,我败了3只回来,还没得消化。。。。。

赶快提上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这下实用多了

一机多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波士顿3并14串,15.9安时

14串保护板推荐一下. 我用13串感觉无力.

网友:
可以搞个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串保护板推荐一下. 我用13串感觉无力.

我一开始买的嘉百达,后来又买个杂牌子销量好的,两者效果一样。前者70多,后者35 。
另外我的车子是小鸟小电自。供你参考。

楼主:
正琢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琢磨呢

ABS防水盒不错

网友:
一组合这充电器也要七十多了

网友:
这样实用多了

网友(2021-09-25):
曾经得到过一些这种镀银特氟龙线,都被我用硝酸洗了提炼银了,结果还失败了得到一块白绿相间的一元硬币大小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