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一个50块钱买的USB采集卡,HDMI

楼主(2020-11-05):
这是在淘宝上买的一个USB采集卡,可以通过电脑用obs软件进行采集
也可以连接手机,通过USB摄像头连接,可采集HDMI信号
淘宝上50块钱买的
拆开分享给大家看看
感觉不怎么值
我看还有卖30多块钱的
应该都差不多吧,应该
唉,直接上图
喜欢的可以投币

网友A:
這玩意儿用来干啥的

网友:
好精致小桥

网友:
是用来看电视的吗?

网友B:
最大分辨率多少?能4k吗?可以的话弄个用一下不错的

网友C:
圆刚之类大牌子还有卖到上千块的呢,这种几十块的只能当玩具随便用用

网友:
仅作者可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玩意儿用来干啥的

可以采集HDMI输出信号啊,比如说电影院窃片啊.....当然是犯法的

网友:
这种采集卡估计是不支持HDCP的,不能连接PS4或蓝光机。。。
4K分辨率估计也不太能支持,想采集4K的话乖乖买3-4位数的采集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大分辨率多少?能4k吗?可以的话弄个用一下不错的

就这4K想多了,我们用的4000的采集卡也不支持4K

网友:
那么丁点的电路板2K都不支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圆刚之类大牌子还有卖到上千块的呢,这种几十块的只能当玩具随便用用

其实这种低价货和高端货,差别在哪里呢?好奇问问

网友:
好像得配合高速固态硬盘,通常录制全帧不压缩视频流,或者软件编码帧内压缩MJPEG,好点的视频采集卡应该有XVID和H263起步硬件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玩意儿用来干啥的

这玩意是用来采集HDMI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分辨率多少?能4k吗?可以的话弄个用一下不错的

说的是支持4k输入,采集只能最高1080p60p
现在我回家试了一下,感觉延迟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刚之类大牌子还有卖到上千块的呢,这种几十块的只能当玩具随便用用

效果还行,就看延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4K想多了,我们用的4000的采集卡也不支持4K

这玩意儿最高彩金1080p,60帧,说的是
能支持4k输入
支持4k采集的他妈的要两三百,或者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种低价货和高端货,差别在哪里呢?好奇问问

就芯片不一样呗,用的方案不一样
其实也就是个转换速度码率这一块

网友:
质量不同的,有人对比过了。
这个领域是小众,都是游戏主播,产品卖得很贵,实际成本不知多少,但我想HDMI 数据码率这么高,芯片一定不一般。

以前见过有方案是HDMI先转AV,再采集,导致实际分辨率只有2,3百p。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最高彩金1080p,60帧,说的是
能支持4k输入
支持4k采集的他妈的要两三百,或者100多 ...

采集只能1080p30帧
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