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更换供电方式的问题

楼主(2020-11-05):
手上有一把耳温枪,但是用cr2032供电,很容易没电,一个电子熬不过几下,想把它改成7号电池供电,这样电池盒直接与电子的底座接线,这样做有没有什么缺陷问题?或者干扰?

网友A:
空间够是没问题的,2节哦  2032电压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够是没问题的,2节哦  2032电压3V

外挂电池盒

网友:
电池供电,电压一致没有干扰

网友B:
换一块锂电,电压稍高一点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块锂电,电压稍高一点没事

同意,只要里面有地方就可以。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的内部空间都不太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