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洗手液瓶蓝牙音箱

楼主(2020-11-05):
用完的洗手液瓶壁很厚,不易变形,用PAM8406,蓝牙模块,充电模块,3000毫安18650电池和两个40mm扬声器DIY了个蓝牙音箱。

网友A:
背面在装个被动喇叭会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在装个被动喇叭会更好些

是的,不过那玩意单买加上邮费比喇叭都贵,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那玩意单买加上邮费比喇叭都贵,不划算。

那做个倒相孔呢

网友C:
历害都怎么放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做个倒相孔呢

倒相孔有啊,上面那个出洗手液的嘴子拿掉就是倒相孔,感觉低音没有明显增强,所以就安上了,有个钩子提着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历害都怎么放进去的

喇叭没安装前先安放好线路板和电池,然后用喇叭封口。

网友D:
高手是半成品组装还是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是半成品组装还是废物利用?

零件淘宝都有,找个合适的外壳,自己用导线连接蓝牙模块,功放模块,充电模块,开关,电池和喇叭就行了。

网友E:
这才叫自已动手,丰衣足食,又实践,又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才叫自已动手,丰衣足食,又实践,又省钱。

是的,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好样的,玩也玩了,乐也乐了,钱也省了,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样的,玩也玩了,乐也乐了,钱也省了,何乐而不为呢。

做这玩意上瘾,做好一个还想做。

网友F:
貌似这样的喇叭纸盆容易破。

网友G:
蓝牙与功放共用一个电源有杂音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这样的喇叭纸盆容易破。

盆儿好像不是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蓝牙与功放共用一个电源有杂音怎么处理

同样供电方式,PAM8403底噪比较大,PAM8406没有明显底噪。

网友H:
我也有这个想法,准备放8节18650,顺便还能当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这个想法,准备放8节18650,顺便还能当充电宝!

有道理,充电宝还带升压,功放能满功率,续航还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这玩意上瘾,做好一个还想做。

手艺不错吗?像模像样的,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