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优惠购里9.9元的充电头灯

楼主(2020-11-05):
优惠购里买了个9.9包邮的头灯,到手感觉还不错,一个小灯珠聚光,一个cob散光
看外形里面应该是个18650,但是使用时间非常短,很快就会变暗,于是拆之
外形还行,比较轻便的感觉

头灯可以摘下来,一侧有磁铁

充电口和开关,开关同时兼职充电指示灯

两边都是卡扣固定,很结实不好拆。电路板这一侧是一个五脚芯片,可能是充电管理

里面果然是一颗18650。LED没有任何散热措施,就是普通铝基板。点亮测试,两个灯电流都是300ma左右,共同特点是温度很快上升到70度,接着手实在是拿不住了。如果继续上升,LED很快就会光衰。

控制板另一面有一个无字芯片,怀疑是单片机。头灯点亮的时候这个芯片很烫

最奇葩的是这个18650,容量居然只有568mah,我的14500都比这个高啊

各位帮忙想一下,这个头灯有什么办法改造一下吗?

网友:
唯一的改造就是改成可换电池的电池桶结构。

网友A:
加强散热,换大容量电池

网友:
优购太阳能灯里的电池还不如你这个,没两天就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强散热,换大容量电池

电池好办,散热麻烦

网友:
看一下图片

楼主:
这么一想很可怕啊

网友B:
因为容易boom,所以容量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容易boom,所以容量小一点。

这理由很强大,哈哈!

网友:
改成法拉电容或者三串拆机镍氢,我的话肯定不会买,不如找地方固定手电。

网友:
估计是套娃吧。没有多少改的意义了···

网友:
换2600mah的18650,估计可以用8小时以上~

网友:
价格很便宜,电池应该不是全新的吧

网友:
还不如不改了,设计本身就存在一定缺陷了

网友:
长时间用的话安全隐患太大了,这东西是要框在脑袋上用的!

电池好换,,但散热问题不好解决吧???加不了散热片,,多开孔又怕进水进灰

网友:
这个长按可以调光,亮度调低了用还可以

网友C:
楼上说爆炸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这灯珠能有多大的功率,如果楼主有工具测试下工作电流和发热情况就好了。

网友:
9块9买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爆炸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这灯珠能有多大的功率,如果楼主有工具测试下工作电流和发热情况就好了。 ...

测试了一下,工作电流两个灯都是300ma左右,温度小的基本稳定在70度,大的稳定在60度

网友:
pdd 日常半价左右,赶上优惠券还能更优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