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一个POS机盒立体声mini蓝牙音箱

楼主(2020-11-05):
有两个36mm扬声器一直闲置,就用POS机包装盒,PAM8403,蓝牙模块,充电模块和手机旧电池做了个立体声迷你蓝牙音箱,为了打孔还特意画了张图。

网友:
厉害了,小店里面有个音箱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A:
买了两片这种蓝牙板,一直还没做什么东西.

网友B: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网友C:
这几天是刮的什么风,都开始折腾蓝牙音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是刮的什么风,都开始折腾蓝牙音箱了。

洗手液瓶,露露罐,POS机盒子蓝牙音箱都是我发的。

网友D:
手机电池,要去掉保护板吗?还是直接焊接到触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电池,要去掉保护板吗?还是直接焊接到触点上?

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直接焊就行,充电板有带保护和不带保护的,带保护的充电板用于没保护板的电池,例如普通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心动不如行动,开始DI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两片这种蓝牙板,一直还没做什么东西.

那就开始行动吧。

网友E:
这功放板就奢侈,2个电容滤波。一般的3W板子没那么豪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功放板就奢侈,2个电容滤波。一般的3W板子没那么豪华。

红色那个是蓝牙模块,没研究过电容起啥作用,绿色那个是PAM8403功放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两片这种蓝牙板,一直还没做什么东西.

再买两片功放板,就可以造两套蓝牙音箱了。

网友F:
我也想做一个蓝牙音箱,没找到合适的蓝牙功放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做一个蓝牙音箱,没找到合适的蓝牙功放板

小功率的PAM8406挺好,2欧喇叭能到5WX2,4欧喇叭是3WX2。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功率的PAM8406挺好,2欧喇叭能到5WX2,4欧喇叭是3WX2。

想搞个便携一点10W左右,音质不要稍微好点的 主要是人声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搞个便携一点10W左右,音质不要稍微好点的 主要是人声好点

PAM8610在负载8欧时是10W。

网友F:
引用 楼主:
PAM8610在负载8欧时是10W。

音质怎么样会不会很渣???带蓝牙的板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音质怎么样会不会很渣???带蓝牙的板怎么样

PAM8403和PAM8406音质好像还不错,8610没用过,音质应该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