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维修一台带062c ic 交流电压不正常的VC890c+万用表

楼主(2020-11-05):
维修的乐趣是抛砖引玉:
同样型号的vc890c+万用表直流电压正常,交流220v检测只显示70v,明显是有问题了 。
百度上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维修实例,特把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
这块表是别人维修过的,问题太多,蜂鸣器不响,线路板断线,无法手动关机,自动关机也不行,电容档不准,修好了这些问题,发现直流电压准确而交流电压测量不准。220v市电只显示70v,找到最新的vc890c+万用表电路图,坛友需要就下载吧,清晰!

维修经过:
找到交流电路的芯片,电路图上是lm358,实际万用表上是用得是062c控制交流电的,这个062c的1234脚是交流电脚位,567脚好像与蜂鸣器有关,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整流滤波电路,如果062c完好,就检查一下两个二极管,0.1uf和0.01uf电容和224电阻,其中22m的一个226电阻比较关键,反向电阻值1.5m是正常的。它连接到062c。我的这台万用表问题出在最后的那个个224电阻输出上,电阻变质,换上好的224,测量交流电压正常了!

网友A:
谢。
没见0.01u,可能是1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
没见0.01u,可能是1u

兄台好眼力,是我打错了字应该是1uf电容,

网友B(2020-12-13):
我有个华谊的 测3.7v电池显示500v,交流插上就报警超压。。。这是何种情况

网友(2021-06-04):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华谊的 测3.7v电池显示500v,交流插上就报警超压。。。这是何种情况 ...

向你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就那么几个零件,就是全部测试一遍也测出来了。

网友C(2021-08-15):
我有块胜利vc890c+,电路板号是890c+-4v0.9、日期2011-12-05。谁有这个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胜利vc890c+,电路板号是890c+-4v0.9、日期2011-12-05。谁有这个电路图

我也是这个版本,7106,74HC14D,打磨的S0P14脚换成cD4011,二极管,2个场管1AM,2个A1SHB也换了,提供7106,7HC14D电压,Jc062也换了,查各电路电容电阻都是好的,7106换成硬芯就是不显示,9v直接接入71O6   8脚     74HC14D    14脚供电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胜利vc890c+,电路板号是890c+-4v0.9、日期2011-12-05。谁有这个电路图

我也是这个版本,7106,74HC14D,打磨的S0P14脚换成cD4011,二极管,2个场管1AM,2个A1SHB也换了,提供7106,7HC14D电压的A1SHB三级管换了,Jc062也换了,查各电路电容电阻都是好的,7106换成硬芯就是不显示,9v直接接入7106   8脚,74HC14D   14脚供电脚有显示,也在找这种版本电路图

网友E:
我也是这个版本,7106,74HC14D,打磨的S0P14脚换成cD4011,二极管,2个场管1AM,2个A1SHB也换了,提供7106,7HC14D电压的A1SHB三级管换了,Jc062也换了,查各电路电容电阻都是好的,7106换成硬芯就是不显示,9v直接接入7106   8脚,74HC14D   14脚供电脚有显示,也在找这种版本电路图

网友:
很有用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F(2021-11-09):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版本,7106,74HC14D,打磨的S0P14脚换成cD4011,二极管,2个场管1AM,2个A1SHB也换了,提供71 ...

你那个修不好,开机控制是一个打磨过的芯片,和LM324类似但不是4运放。那个芯片换了就好了,不过那个芯片不知道型号也买不到。我画过电路图想要确定那个芯片的代换型号,可惜厂家有点不地道应该是个单片机,反厂吧,自己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个版本,7106,74HC14D,打磨的S0P14脚换成cD4011,二极管,2个场管1AM,2个A1SHB也换了,提供7106 ...

打磨的芯片就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修不好,开机控制是一个打磨过的芯片,和LM324类似但不是4运放。那个芯片换了就好了,不过那个芯片 ...

确实单片机,有个三端稳压芯片提供5v电压给它供电,这个单片机控制开关机与蜂鸣

网友(2022-06-05):
我也在维修,到时也发个帖

网友(2022-09-12):
今天在家折腾一块有问题的VC890C+,楼主提供的电路图,是我搜到的唯一正确的版本,和我的表完全对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