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露露喝完罐子不要扔,可以DIY成蓝牙音箱。

楼主(2020-11-05):
露露罐内圆正好是50mm,50mm扬声器正好能放进去放进,就用PAM8403和PAM8406,蓝牙模块,充电模块和旧手机电池分别做了两个蓝牙音箱,两头套了两节自行车内胎做减震垫。

网友:
人才!
紫薯布丁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是真的人才!绝缘怎么做的?

网友A:
好牛B,居然搞成了会唱歌的露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牛B,居然搞成了会唱歌的露露!!!

总觉得你话里有话

网友B:
铁壳会不会对蓝牙信号有屏蔽?还有多声音角度考虑,这个材料真不适合做箱体。

网友C:
铁罐,不行,不如那种不会锈的啤酒罐!!!但是都太轻薄,音质受影响,可以塞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壳会不会对蓝牙信号有屏蔽?还有多声音角度考虑,这个材料真不适合做箱体。 ...

对蓝牙信号有影响,但手机和音箱在同一房间时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罐,不行,不如那种不会锈的啤酒罐!!!但是都太轻薄,音质受影响,可以塞点东西 ...

音箱功率小,铁罐硬度还可以,目前没出现明显共振。

网友:
牛人,做工很讲究,我要向你学习。

网友D:
露露现在是非主流饮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露露现在是非主流饮料了

是的,我想用六个核弹的罐子做一个,可惜不好找。

网友:
最近是刮的什么风,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做蓝牙音箱的

网友E:
请问,喇叭是怎么固定的?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喇叭是怎么固定的?AB胶?

点好热熔胶,迅速用罐子套在喇叭上。

网友F:
高手是半成品组装还是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是半成品组装还是废物利用?

零件淘宝都有,找个合适的外壳,自己用导线连接蓝牙模块,功放模块,充电模块,开关和喇叭就行了。

网友:
都是高手,这是今天第二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