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来聊聊:双十一 换个固态硬盘

楼主(2020-11-05):
  以前台式机硬盘是        :七彩虹 SATA III  SL500 640GB (固态硬盘)+ 日立 1 TB 由于之前台式机分区有问题C盘只给了60G 前段时间系统刚升了20H2 立马空间只剩下5G了。又得重新做系统。刚好看主板是技嘉 AX370M-DS3H-CF 一路NVMe PCIe Gen3*4 22110 M.2空着 就打算入手一个固态硬盘。加上 之前有个公司给的本本只有一块256的西数SN500 一直想给加快SATA III  的硬盘,因为一直要到处带着 闲重就没有买。现在刚好 把256的本本固态硬盘给台式机用,装个系统,装个软件游戏也就够了。给本本重新买个  参考了好多性价比最后入手了铠侠RC10 500G 只因为发热小。500G的口碑好。
顺便请教下各位大侠,NVMe PCIe Gen3*4 22110 M.2  其中22110啥意思?

网友:
尺寸---22mmx110mm

网友A:
22是宽度,110是长度,还有其他的尺寸,比如2280,2240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是宽度,110是长度,还有其他的尺寸,比如2280,2240什么的。

是的,短尺寸用在笔记本,长尺寸用在台式机主板如60,80,110

网友B:
系统其实3.0的足够了,安装软件的选个M.2的吧,再说了,640G的分100G做系统足够了。

网友:
长度啦啦啦啦啦

网友:
22110是最长的,兼容比它短的2280等

楼主:
哦 明白了 多谢 80的不知道我的笔记本能用不 不行就只有放台式机上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是宽度,110是长度,还有其他的尺寸,比如2280,2240什么的。

哦明白了 多谢 还有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其实3.0的足够了,安装软件的选个M.2的吧,再说了,640G的分100G做系统足够了。 ...

嗯 这次就准备 系统直接给100G 刚好硬盘要重分区 系统要重新装 直接加快硬盘 算了

楼主:
才明白 多谢了 台式机22110  买了个2280台式机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 多谢 还有40的?

是2242,也差不多不,不差这2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这次就准备 系统直接给100G 刚好硬盘要重分区 系统要重新装 直接加快硬盘 算了 ...

我觉得你已经640G+1T了没必要再买了,节约也是DIY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已经640G+1T了没必要再买了,节约也是DIY精神!

加个M.2的提个速

网友B:
如果只是系统用意义不大,用到软件和日常上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系统用意义不大,用到软件和日常上倒是可以。

嗯 肯定的256G 100G给系统 剩下的装软件 现在平常用起来 明显感觉顺畅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