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PC UPS变身记

楼主(2020-11-05):
施耐德的一个老型号,BK500 MICH,可是查来查去没找到这个型号,改造前没有留下正面玉照,从网上找了个图片

后面是这样的

翻过来是这样的,这也是论坛找的一个图片,除了左边不一样。电池早已老化,更换测试后灯也不亮,就扔到一边了,后来琢磨能不能利用下这货的变压器和外壳,省的占地方。

就是它了,EI96的硅钢片,量了下尺寸估算了功率大约在150W。测量后,黄紫白是一组,紫线中间抽头,黄白电压16V左右,棕蓝19V,这样黄白整流滤波后电压在22V左右,可以做两个T12的电源。

这是我的想法,拿掉线路板后,切割掉B区,对接A和C,保留变压器、保险等,外壳去掉前端,保留后部分。干的过程没拍,角磨机是必须的。

这是对接的地方,没有焊接设备,用切下的钢板做了个连接片,M3的沉头螺丝固定,非常结实,里面是废电动车充电器的整流桥,1N5408,单个3A,两个6A,差不多也够了。

后面充分利用,为了控制其中一个,加了个钮子开关,位置也正好是原来背面那个地方,稍微用钻头扩了下。

两个6800uf的电容并联,RC>(3~5)/2f,算下C差不多,两个在13600uf.

正面,上下两个旋钮,白色控制左边,连接钮子开关,红色是右边,由主开关控制,500那个字符上每个字符给了一个LED,左右两个是加热指示,中间是控制板的绿色电源指示。

为了利用那个左侧的TEST开关,将它和两个控制板的电源LED正极连接,接到共用的绿色LED上,这样上按和下按就知道那个控制板在工作,其实用处不大,不过物尽其用。
主开关自带LED绿色,用19v的二次侧电压供电。

这手法,有压线钳比较方便。

电容用6.3的接线端子折90度利用中间那个孔连接的。其实还能作做更好看些,无所谓了,盖上看不见。

顶上往下看头晕。

加上自制顶盖,OK,手里没有其它材料,也没工具,这样也挺结实。

腰斩以后。

打完,收工。这活断断续续弄了得有一个礼拜,还得上班,也好,下班没事了弄一点,找点乐子。

网友:
厉害!有空抄一个!我的是back650稍微大一号。

网友:
服了,一个壳子搞了两个白光,怎么用?不同的头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