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总成上有一个压片,与脉冲点火器相连,这个压片有什么作用?原理

楼主(2020-11-05):
如题:我拆开燃气灶进行维修,发现灶总成上有一个压片,压片与灶脉冲点火器相连, 我不知道这个压片有什么用?工作原理?
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见过燃气灶上有用 3线或2线的微动开关,
后来看到一个图片,说这个压片,是内藏式微动开关

淘宝搜     煤气灶点火触片开关    可以搜到  这个元件

B站视频“1个视频教会你所有燃气灶的故障维修方法,值得收藏”  作者:阿兵电器维修

这个视频的5分45秒起说到,这边火开开了,点火针没有火花打在上面,换电池了也没有,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 灶总成开关坏了 或 脉冲点火器坏了
怎样判断是 灶总成开关坏了 还是 脉冲点火器坏了 呢?
可以把 灶总成开关上 接的电线拆下,然后把 总成开关拆下的这根电线 搭在灶任一金属部分(即与地相连),按下灶旋钮开关,
如果听到打火声,说明 脉冲点火器 是好的,是 灶总成开关坏了。

这时,可以拆开 灶总成开关,进行清理,把灶总成开关内的灰,还有油渍等擦干净。

如果没有听到打火声,那基本上就是 脉冲点火器坏了。不过,要先看一下, 脉冲点火器到 点火针的 电线有没有烧断,

网友A:
我之前也拆开修理过这个开关,里面有些脏用酒精棉片清理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拆开修理过这个开关,里面有些脏用酒精棉片清理后就好了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老师的回贴还给我附上了图片,谢谢老师耐心指点!

我不理解的是,这个压片开关,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是当手按下燃气灶的旋钮开关后, 这个压片开关就会传递一个信号给脉冲点火器吗?然后脉冲点火器就打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老师的回贴还给我附上了图片,谢谢老师耐心指点!

我不是老师,也是这个论坛的菜鸟而已。

我清洁的时候发现那个开关也不是什么微动开关,只不过是你把按钮向下压再反方向旋转时上下的触点刚好接通,让脉冲器放电到那个点火针上。同时按下并反向旋转时能让下面通气阀的一个杠杆打开通气。

网友:
点火时下压,供气的。否则点不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老师,也是这个论坛的菜鸟而已。

我清洁的时候发现那个开关也不是什么微动开关,只不过是你把按钮 ...

老师谦虚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我不知道的知识,老师肯无私地指点我,对我来说,帮助很大!
我从论坛得到许多位老师的帮助,从一个动手能力不足的人,现在敢拆燃气热水器了,在现实社会中,别人都不肯教我,生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老师说“清洁的时候发现那个开关也不是什么微动开关,只不过是你把按钮向下压再反方向旋转时上下的触点刚好接通,让脉冲器放电到那个点火针上。同时按下并反向旋转时能让下面通气阀的一个杠杆打开通气。”

等我有时间,我再拆一下这个燃气灶,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下这个灶总成上压片,不按下灶旋钮,按下灶旋钮,按下灶旋钮并旋转,这3种不同情况时, 压片与灶外壳(地)的阻值,有没有不同?

网友:
我也是燃气灶出现问题了自己拆开解决一下,本来想拿出去维修的,先去附近的维修店跟老析说了一下,他说:没必要拿给他修,随便一下子至少七八十块,而且他也不想修这些小东西。

这个灶买的时候399,用了两年还是比较好用也还是很新的。如果扔了的话又太可惜,所以就自己网上找教程修一下。问题解决了还是很有成就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