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更换大诺显示屏,适用于苹果iPhone7plus带配件屏幕总成

楼主(2020-11-05):
上年帮同事换过六道电池的这台IPhone7P,一年了电池续航还好好的。就是屏幕又被摔碎了

外屏破裂,内屏显示正常。用了好几年的机器,省事就直接更换国产屏幕总成。

没螺丝磁性记录表就用双面胶

淘宝上挑选了写自己品牌的代用屏幕。不选品胜了,太贵。多花47元买的带配件的版本,自己也能省点事。只要装个返回键就行

内容物

手机加热垫加热5分钟,拧五角螺丝,开启屏幕。7P排线在右侧

开启角度别过大,先挑开电池排线

螺丝长短不一,按位置放置

挑开所有排线后,取下碎屏

扣上新屏测试

新屏测试没问题后,取旧屏上的返回按钮

表面碎了,幸好还能检测指纹

扣好排线,锁好盖板

贴合好防水胶

开机测试

各项功能都正常

网友A:
我的7P已经撑不住了,摄像头老是黑屏,扫一扫都用不来了,准备换12了

网友:
组装显示屏的效果比较差

网友:
换过2个组装屏颜色都偏红,,后来咬咬牙翻出原装屏去单换玻璃,看起来舒服很多

网友B:
百多都可以压外屏了,这样越修越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7P已经撑不住了,摄像头老是黑屏,扫一扫都用不来了,准备换12了

我觉得苹果12加上华为荣耀20打孔屏搭配很不错,有实惠的LCD天马屏,有高配版曲面OLED屏等,可惜又是刘海屏幕,看带鱼屏电影缺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多都可以压外屏了,这样越修越次。

早就是国产屏了,买了12这个做备用机。

网友:
手机太容易碎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苹果12加上华为荣耀20打孔屏搭配很不错,有实惠的LCD天马屏,有高配版曲面OLED屏等,可惜又是刘海 ...

哈哈哈,等我的12先到货,慢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