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讨论下网线对接

楼主(2020-11-05):
网线断了,大家如何对接的又快,又细又美观?

网友:
对接头,焊接都快

网友A:
SC国标工程级接线子K2网络接线端子K1网线电话线连接纯铜对接头

网友B:
在哪断的?室内室外?

网友:
三楼的方法是最快、最稳定可靠的方法,我经常用。

网友C:
接线端子可以临时使用,长期或者以后不方便检修的,比如吊顶管材内部,建议直对接缠绕然后焊接到一起,绝缘胶带绝缘后外部再缠绕一圈高压防水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国标工程级接线子K2网络接线端子K1网线电话线连接纯铜对接头

家门口上面就是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国标工程级接线子K2网络接线端子K1网线电话线连接纯铜对接头

最不靠谱的就是接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断的?室内室外?

对于弱电,室内外都有

楼主:
说一下为啥接线子最不可靠,国内网线质量粗细不一,用接线子压接网线,压双孔,细线压不住,经常出现测线器能通上不了网,不出画面的问题,单孔压接,容易内部刻断网线外部看不出来,隐患更大。而且接线子体积过大,对接后线槽容易装不下。刚入行时用了几年接线子,现在以经很久不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端子可以临时使用,长期或者以后不方便检修的,比如吊顶管材内部,建议直对接缠绕然后焊接到一起,绝缘 ...

接线子短期用还能对付一下,长期,暗线,用接线子纯粹给自己找麻烦,干的活多了,售后跑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端子可以临时使用,长期或者以后不方便检修的,比如吊顶管材内部,建议直对接缠绕然后焊接到一起,绝缘 ...

我现在都是绞接缠绕,银行,医院最重要单位会上锡,一次能用一辈子。缺点是施工时间太长。前段时间对接40多根网线,一共接了几百芯,干完眼都花了,累死我了,有没有啥新技术,新方法能快速对接。又可靠的方法一起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0.66752f6fOmYZqL&id=618100975984&ns=1&abbucket=17# ...

对接头,也叫网线藕合器,室内干燥环境可以,时间长了也不行。而且体积也过大。

网友D:
这种呢,好看,但不太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呢,好看,但不太牢固

这个还不如我发的那种,不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都是绞接缠绕,银行,医院最重要单位会上锡,一次能用一辈子。缺点是施工时间太长。前段时间对接40 ...

绞在一起用锡炉,然后上热缩管。不过这种在工地不太安全,小心烫到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都是绞接缠绕,银行,医院最重要单位会上锡,一次能用一辈子。缺点是施工时间太长。前段时间对接40 ...

没理解施工的时候为啥不把线不放长一点,非要搞接线,还一次接40多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都是绞接缠绕,银行,医院最重要单位会上锡,一次能用一辈子。缺点是施工时间太长。前段时间对接40 ...

你拉一根线看看松不松,松的话直接换根长的网线上去,可以多挣一些网线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呢,好看,但不太牢固

这种更完蛋,被这个坑好几回,有时新的直接就不通。有的里面线续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