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小修一下MF47万用表

楼主(2020-11-05):
今天改太阳能热水器增压,拿出家里长期没用的47,测电阻时发现不知道哪时候手贱把100Ω档烧了,上班正好有空就修一下吧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作为仪表,对精度要求比较高。还是尽量按原来的规格来配元件。这样维修,下次千万不能误操作,否则,就不是烧电阻,而是烧表头了。维修过程中有关配电阻的部分,可以根据相邻电阻的阻值来判断用哪张图纸比较合适。

网友:
找块玻璃换了

网友:
伊拉克成色了,咸鱼卖掉吧

网友:
不错不错,虽然玻璃加电阻加邮费价格赶上一台全新数字表了,但是修好老表的心情是用数字表换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