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被大功率电器烧毁的插座

楼主(2020-11-05):
拆一个被大功率电器烧毁的插座,零线居然是铁接口

网友A:
今年秋天失业后回到父亲家,也是暗装插座内部烧软,导致手机电源充不进电,只能自己安装明装插座,只是床边走线要小心,做好绝缘避免触电,最好弄一个12伏开关隔离工业电源,低压走线转接成车充到手机能避免触电。

网友:
装修时人们都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都可以省,水电材料不能省。所以,装修时原来的插座全部换成品牌的!再怎么说,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年秋天失业后回到父亲家,也是暗装插座内部烧软,导致手机电源充不进电,只能自己安装明装插座,只是床边 ...

插座内部烧软了,并未代表线路不通。换个插座不就行了,怎么要明装重新接线呢?即使需要重新接线,也不会有安全问题呀,从线槽或线管中穿过就是了,怕强度不够的话,用PE自来水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年秋天失业后回到父亲家,也是暗装插座内部烧软,导致手机电源充不进电,只能自己安装明装插座,只是床边 ...

脱裤子放屁 又不是工频变压器或者医疗级开关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脱裤子放屁 又不是工频变压器或者医疗级开关电源

其实我用的是两个塑料羽博2万充电宝轮流充电,一个放床头手机充电,另一个放在父亲客厅给充电宝冲电,完全避免触电问题。真要弄明装插座实在搬不动双层床,上层床放了好多被子衣服裤子重死没弄先算了。

网友:
这是地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用的是两个塑料羽博2万充电宝轮流充电,一个放床头手机充电,另一个放在父亲客厅给充电宝冲电,完 ...

这个靠谱 我以为是直接冲手机

网友:
去年一个亲戚烧了一个刚买的插座,里面是铁镀铜,线是铜包铝,熟人介绍,8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年秋天失业后回到父亲家,也是暗装插座内部烧软,导致手机电源充不进电,只能自己安装明装插座,只是床边 ...

这个有点太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