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笔记本英伟达独显用不了 上不了驱动

楼主(2020-11-05):
各位大神 看看  我去年找别人重装了系统 然后独显就用不了了 一直也没管他  驱动都下了好多个 就是装不上 重启之后还是装不上  是不是卡坏了了啊      顺便帮看看换个固态性能会不会提高呢

网友:
NV卡的驱动不是全系列支持的,有范围,最好去官网选择型号,然后下载它推荐的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显卡的运行状态,看有没有显示代码43之类的报错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 然后在驱动精灵里面把驱动卸载,再让它给你找一个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显卡的运行状态,看有没有显示代码43之类的报错

对啊 显示43  驱动我都下过 还是没有用

网友:
装不上驱动,报错43,基本显卡或者显存有问题了,也要可能是显存供电,BIOS,故障,但是这两个的可能性不大,基本是显卡核心或者显存有一个或者是多个挂了,也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
之前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940M 装不上,后来用驱动人生找旧版装可以了。

网友:
之前和你情况一模一样,用驱动人生找旧版驱动装,一个一个试。

网友:
独显有个手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