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pro路由器维修更换CPU

楼主(2020-11-05):
有一兄弟发来一部 小米pro 路由 开机不亮灯,最后拆机发现cpu 故障 ,直接换cpu 解决。需要维修网件 华硕 斐讯等路由的坛友可以加qq 1947958141.

网友A(2020-12-24):
能换斐讯k2p的内存不

网友:
厉害路由器CPU 换了,难度不小

网友:
记号记号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换斐讯k2p的内存不

可以换 256 512

网友:
这东东刷什么固件合适?我刷了老毛子,然后wifi信号不好,只好又刷回来了。

网友(2021-04-12):
记号一下···

网友B:
很纳闷,路由器的CPU特别容易坏,电脑的CPU用到10多年都很难坏,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纳闷,路由器的CPU特别容易坏,电脑的CPU用到10多年都很难坏,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

雷击,感应电

网友:
应该不是。电脑CPU同样也要面对。

路由CPU或更准确的叫法SOC,有很多时候集成了其它交换机,无线模块,甚至内存RAM。可靠性低。
具体什么原因容易损坏我还是不清除,猜测应该就是品质问题,不禁用,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