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路由器 网件r6400网口问题

楼主(2020-11-05):
客户发来一台 r6400 开始时一个网口失效 ,最后是所有都坏了,拆加发现屏蔽罩都有高烧的痕迹,最后还是换cpu  解决。需要修路由的网友加 qq1947958141

网友A:
BCM470X的火炉系列遗物,每次看到一堆使劲儿吹R6400,R7000,AC66UB1和AC68U还有AC1900P的就挺逗,不知道使劲吹的买没买,这些可都是经典火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M470X的火炉系列遗物,每次看到一堆使劲儿吹R6400,R7000,AC66UB1和AC68U还有AC1900P的就挺逗,不知道使劲 ...

所以买了R6800,300出头挺实惠,虽说硬件和K2P差不多,但电路设置的更完善更稳定,毕竟网件的牌子在着

网友:
你好!请问一下小娱C1能修吗?

网友:
主板都起泡了,烧的挺严重啊

网友:
电机也修,牛

网友:
运气真好修两个都是cpu挂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BCM4708确实是大火炉,所以散热要做好,没风扇吹都不行,通常坏LAN 口等,都是U坏了,楼主真历害,U都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