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偿求教!有什么方法将1号的程序烧录进2号那个芯片里

楼主(2020-11-05):
真心求救坛友,1号2号的板子是一样,1号板子正常功能,2号只是有缺件,2号不能用,将元件补齐后并将芯片搬过去才能正常工作,万能的坛友 有什么方法将1号的程序烧录进2号那个芯片里!!!

谢谢!!!

网友A:
热风枪吹下来换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下来换过去

他肯定是想用两个。
搜索MCU解密,价格有惊喜。

网友:
你要是没有程序,那就是需要破解。

楼主:
2号有400多个 需要解密啊!!我想知道 支持板上烧录吗,意思是烧录要不要拆下来

网友:
板上有两个测试点,应该是烧录用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有烧录文件和下载器

网友:
你确定能烧吗?很可能就不是烧程序的问题。

网友:
要么解密,要么看设什么功能,直接用别的单片机仿制一个

网友:
首先找到单片机的烧写软件,根据它的协议找到对应的引脚读取里面的程序,最后可以把读出的程序烧写到其它芯片里。

网友:
看了一下,芯片要么是定制,要么是开发后重新打标,感觉直接搞难度大,
根据功能重写程序替换可能还现实些。

网友:
用在哪里的呀?IC的code是一家德国公司,跟汽车座椅相关。找到IC的datasheet就好了,大神们的逻辑分析也有可能解开芯片。

网友(2020-12-26):
这种定制芯片一般需要解密得。不过有的设计得也有全面得反解密设计,
比如msp430得5系以上得芯片,如果读取芯片程序时候不能提供正确得密码,芯片就会自动擦除所有得程序和用户数据。

网友(2021-03-17):
烧录程序,要么你有原程序,要么试试有没有加密直接读出来然后在烧录,多半加密了,解密,不是所有的芯片都可以解密,或者你出钱找人从新在开发

网友:
芯片加密的可能性很大,即使高价解密还有可能把原芯片破坏了,还不如按程序要求花钱重新开发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