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充电电筒坏了,电容爆。。

楼主(2020-11-05):
拆开看到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爆了,看不到参数了。懂电路的请告知下,用什么代替,谢谢!!!

网友A:
为什么看不到参数 那不是写着100uf么 把外皮扒了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看不到参数 那不是写着100uf么 把外皮扒了看啊

这个是参数吗?外皮已经炸开了,看不到了。。

网友:
电阻估计是330Ω的,指示灯应该也报销了。

楼主:
第一色环是不是棕?

网友: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东东。。

网友B:
问下大家 我买的这个三档手电筒怎么改成一挡的 给老人用的 每次开是强光 就是关的时候每个档都要按一边才可以关 太麻烦了。

网友:
测一下LED是否坏(坏,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大家 我买的这个三档手电筒怎么改成一挡的 给老人用的 每次开是强光 就是关的时候每个档都要按一边才可 ...

好像不在这个板上,应该在灯珠的好个驱动板上吧。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大家 我买的这个三档手电筒怎么改成一挡的 给老人用的 每次开是强光 就是关的时候每个档都要按一边才可 ...

自锁开关加恒流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