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32包邮的浩成12v双速锂电钻

楼主(2020-11-05):
外观大同小异 基本上都是公版磨具

550电机 GRS550VC 参数不详

12齿起步齿轮

滚珠轴承 主轴 有两个 值得惊喜的地方

三级行星齿轮减速 数了一下 减速比第一级 4.5 第二级3.65 第三级3.35 总减速比55

调速开关 7-24v 16A

mos管 IRFB3607 75v 80A

蓝色是自带电池 没有任何参数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单节短路电流14A 三节串联短路电流居然超过了万用表量程20A 不是说串联电流不会增加吗?
棕色是我准备换上去的 lg hg2 3000毫安 10c 连续放电电流30A 怕保护板sk3919 24V 64A的管子扛不住 所以搞了一坨散热胶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了,居然是我们南通产的!

网友:
采用滚珠轴承夹头输出轴不错,要是碳刷电机微型滚珠轴承,行星齿轮组滚针轴承等更好。

网友:
富格只要27。
另外电池要怎么换。

网友:
为毛手柄跟上面的轴不成直角呢,我感觉这种斜的用着费劲...

网友:
以資鼓勵换电池就完美了 我好评

网友:
看上去确实比19、29的促销货强一些,基本符合一分钱一分货的市场法则。

网友:
因为表笔线阻一定,三串电压高了电流自然就大。
话说这样测三串电流不怕把线烧了

网友:
至少是轴承的,同心度稍微好点.

网友:
不错 至少比手拧螺丝强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