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益常新的功率计量插座无法检测到充电头的空载电流

楼主(2020-11-05):
前几天数码值得买推荐的,4.x元,看到好多坛友都入手了,咱也跟风呗。

虽然显示精度达到了小数点3位,但是空载充电头显示不了。

插上手机后,显示出苹果充电头充电功率6.5瓦,准确度还可以。

网友A:
你是不是没看说明书,这玩意0.5W起测

网友:
空载肯定低于0.5W

网友:
应该是超出了范围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看说明书,这玩意0.5W起测

那所谓的小数点后3位不是个摆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所谓的小数点后3位不是个摆设

起测和精度是两码事,他0.5起测不代表他的精度是以0.5为基准,当然我也不是说这表点后三位一定准,毕竟就个缩水方案

网友(2022-12-09):
待机0.011W左右。

网友:
有个别的牌子的功率计插座,以前测过,苹果原装充电头0功耗,另几种充电头功耗都不为0。苹果平板原配2A充电器也不为0。

网友:
这种内部估计也是阻容的,不想买了,

网友:
现在买也买不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
没有拆开看看内部构造很遗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测和精度是两码事,他0.5起测不代表他的精度是以0.5为基准,当然我也不是说这表点后三位一定准,毕竟就 ...

小于0.5W时显示0.000,大于0.5W时,可以显示出0.500,0.501,0.502……

网友(2023-03-22):
还是国网的电表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