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惠威d1010副箱无低音

楼主(2020-11-05):
求助大神们,惠威1010副箱无低音,高音喇叭正常,主箱正常,能力有限,实在找不到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万用表量量低频喇叭的电阻,看看是否编织线断了

楼主:
换过1875了,还是只有高音,没低音,主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量低频喇叭的电阻,看看是否编织线断了

用万用表笔触碰1875引脚,副箱有低音喇叭的声音,喇叭应该没坏

网友:
炸管了吧?

楼主:
低音喇叭应该没坏,我用万用表笔触碰1875脚,低音喇叭有反应

楼主:
没,这个不是管电源的吗

网友:
那些胶讨厌。腐蚀脚,查查

网友B:
建议先从喇叭往上寻找故障并确认哪些元件没问题,一下子换1875后又说接触1875低音有动作。刚在网上查过类似故障是1875边上有个1815有问题,可以查证一下

网友:
查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从喇叭往上寻找故障并确认哪些元件没问题,一下子换1875后又说接触1875低音有动作。刚在网上查过类似 ...

买的1815在路上了,等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2021-01-06):
现在修好了?

网友(2021-09-23):
引用 楼主:
买的1815在路上了,等到了换上试试

换了C1815也不会好,因为这个三极管根本没有坏,但是你拆了这个C1815就会好。副箱没低音,你就拆远离三端稳压管的那个1875旁边的C1815就好了。。。这个管副箱低音喇叭。同理主箱没低音就拆中间的1875旁边的C1815三极管。

网友:
肯定没好,根本就不是C1815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从喇叭往上寻找故障并确认哪些元件没问题,一下子换1875后又说接触1875低音有动作。刚在网上查过类似 ...

不是C1815有问题,C1815是好的,换新的也修不好,必须要把C1815拆掉,就能好。。。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人修,说那些胶把电容腐蚀了,容量都不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C1815有问题,C1815是好的,换新的也修不好,必须要把C1815拆掉,就能好。。。 ...

大佬 我是小白 我音箱拿出去修了好几次了 前段时间又坏了 然后自己换了个D1875功放 用了不到2个月又炸音箱了  旁边那个1815得3脚 第一次出去也换过 这个是这个音箱得通病吗 1875主箱和副箱得 特别热 数以易损件吗

网友(2021-11-07):
引用 网友D:
大佬 我是小白 我音箱拿出去修了好几次了 前段时间又坏了 然后自己换了个D1875功放 用了不到2个月又炸音 ...

直接拆了D1875旁边的两个1815吧,只是少了开机静音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