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换U的必要性?

楼主(2020-11-05):
咸鱼上收了(严格意义上换)戴尔的商务机 Optiplex330,配置是OKP561,应该是G31搭配E2160的U,160G硬盘,1G的内存,自己正好有个闲置的2G内存就加上了,现在是3GDDR2667,卖家装的WIN7,64位,真的好卡,看网页都卡的不行,我就想换个XP得了,正好家里有一块闲置的60G的固态,准备装上,现在的想法的是
1.上固态,换个E8500的U,咸鱼上G31的主板加U30块钱,,使用需求就是浏览网页视频,同事看看高清视频啥的,大神们说说有必要上这个U吗?不换U上固态用XP可以吗?

网友A:
只是浏览网页和视频,
linux 它不香么

网友B:
瓶颈在硬盘,而不是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浏览网页和视频,
linux 它不香么

用惯WINDOWS,这个好用吗?

网友C:
E2160太垃圾,如果板子支持,可以上E5000系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惯WINDOWS,这个好用吗?

看网页和视频的时候,
没什么区别,
但,
维护的时候,
需要多少了解一些,
动手能力和搜索能力不弱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E2160太垃圾,如果板子支持,可以上E5000系列的

5000不如8000吧,上8500稳定性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瓶颈在硬盘,而不是u

上固态会有质的变化吗

网友D:
G31+E8500能30收来还是可以的,搭配现有的固体,效果会好一些。
我G41+E8400+2G DDR3+160G硬盘,XP系统,不安装360和腾讯电脑管家那些狗东西,用chrome浏览器,平时办公和普通上网速度很不错啊。
看720P的行,1080P的勉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固态会有质的变化吗

脱胎换骨,不过xp不支持trim

网友:
3楼说的对。电脑速度的瓶颈就在硬盘,换个固态硬盘有质的飞跃

楼主:
引用 网友D:
G31+E8500能30收来还是可以的,搭配现有的固体,效果会好一些。
我G41+E8400+2G DDR3+160G硬盘,XP系统,不 ...

嗯,我也是觉得那个价格还可以,实际我想单要哥U,奈何买家不单出

网友E:
Q9300+4G+SSD还能正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Q9300+4G+SSD还能正经使用

还能战3年哈

网友:
首要换SSD,其次E2160性能还是太差,参数才1.8GHz/1M/800
有个X5260硬改的,参数是3.33GHz/6M/1333,要的话送你你出快递费。
但你要确认你的主板是支持1333的前端总线

内存基本够用了.

网友F:
我捡来的笔记本GM45主板的,换了酷睿2 P9600还是啥的3.06Ghz的主频,,看1080p还是会卡,而且带独显和固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0不如8000吧,上8500稳定性咋样

你的内存是二代的,上e8500浪费,上e5600吧

网友:
我的建议B75 100大洋(其次H61)+G1620(建议I3 3225或2100 83(50)大洋)+4G 35大洋,配上 60G固态,200出头,足够了,没必要用太慢的机器不实惠。

网友:
双核CPU 1.8G的主频现在用点低了,起码2点多接近3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捡来的笔记本GM45主板的,换了酷睿2 P9600还是啥的3.06Ghz的主频,,看1080p还是会卡,而且带独显和固态 ...

降低标准720p就行,主要还是看在线视频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