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300AB更换电阻提高精度讨论!

楼主(2020-11-05):
众仪ZT-300AB出厂精度普遍不好!(按强迫症的标准)。
但是,这边自己目前没有发现校准方法!
今天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表毫伏档精度很好,虽然不知道这表的具体原理,但是,根据经验通常毫伏档代表核心精度,其它量程还取决于分压电阻精度。
那么其它档位精度不好,会不会是分压电阻精度差造成的呢?
拆机,没有仔细研究电路!(其实是水平不够,分析电路头大),猜测这几个电阻应该是分压电路的一部分电阻!找到一个1M  2个5M的,猜测1M的应该是6V量程的!
拆下这三个电阻测量,果然精度很差,找了一只10M  一只1M  0.1%精度  25ppm的低温漂色环换上,果然精度提高了很多!其它量程的电阻懒得找了!

楼主:
先看一下,这表刚到手时测电压的情况,误差还是挺大的!恐怕不是强迫症的都很难接受!

楼主:
拆下来的这几只电阻精度确实一般!(要求不高,我用219筛选电阻,哈哈)

楼主:
更换电阻后,精度提高了不少!

网友:
 不是用同一档来比,没意义。

网友:
便宜的表精度高,谁还买贵的,但是一个公司也不太会用很多方案,很可能是一个原方案精减减配出来的。

支持楼主继续研究!

网友:
如图如图。。

网友A:
大婊哥,我们做个盆友吧。。。。。

楼主:
尝到甜头了,把另外一个蓝牙表ZT-5B也换个10M电阻,精度提高了很多,不过有点过头了!其实厂家用的025%的晶圆电阻,我用的0.1%的色环 价格应该相当吧,厂家应该是没有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婊哥,我们做个盆友吧。。。。。

手机都是低端表多。没几个像样的表,买不起好的表。多数还都是二手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都是低端表多。没几个像样的表,买不起好的表。多数还都是二手货

用两颗5M贴片电阻,目的还是在正、负温漂上做文章。

网友C:
这3块表加一起也能换个fluke了吧
我宁愿只要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颗5M贴片电阻,目的还是在正、负温漂上做文章。

用两个5M比一个10M理论上要好,我嫌麻烦,5M筛选太麻烦,还要加起来算总阻值,这几个蓝牙表  测试过,几十度的温度变化,几乎是一个字不变,很稳定,有空试试换了电阻之后温漂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3块表加一起也能换个fluke了吧
我宁愿只要一块

这三个表最多能换个二手福禄克15  17之类的吧  哈哈

网友:
这个方案不用那几个分压电组,内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表最多能换个二手福禄克15  17之类的吧  哈哈

那就换个117:lol:

楼主:
换了电阻之后,温漂比之前大了很多,尽管我用的电阻比原电阻温漂精度都好很多! 但是,这两个表之前十几度都不变一个字!现在测5V,十几度能变5-7个字了!哈哈,这表原来是啥黑科技? 总不可能厂家还去调温漂?这用料也不像舍得花精力去调温漂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电阻之后,温漂比之前大了很多,尽管我用的电阻比原电阻温漂精度都好很多! 但是,这两个表之前十几度 ...

不过即便温漂比原来大了很多。精度也好于原来。原来的误差8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即便温漂比原来大了很多。精度也好于原来。原来的误差8太大了!

这么说来,那还是换回去好,10MΩ上串个30kΩ就兼顾了温飘与精度

网友:
二楼的手机怎么改成万用表的?用什么接口,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