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雅坤空调控制柜雅

楼主(2020-11-05):
是不是个电老虎

楼主:
另外一个小的

楼主:
变频器来个大图

网友A:
拆个变频器 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个变频器 玩玩

用的好好的,不敢拆

网友B:
现场温度数据采集器能否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温度数据采集器能否拍一下

没有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网友C:
ABB变频器不错,可以在变频后交流侧接上一台微风扇,测试一下三相不平衡保护性能。

网友:
净化空调吗?

网友:
恒温恒湿控制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B变频器不错,可以在变频后交流侧接上一台微风扇,测试一下三相不平衡保护性能。 ...

380的不好找呀

网友D:
经典的ACS510,变频PID控制的首选
话说,没看见温度设定面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80的不好找呀

三台一样的微风扇试试星连接,三角链接和直接用肯定秒烧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典的ACS510,变频PID控制的首选
话说,没看见温度设定面板啊

控制面板在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