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捡来的长沙晶体管电压调节器JFT145

楼主(2020-11-06):
不密封起来就是好拆,一下就打开了

网友A:
里面也做工一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也做工一般呀

外壳看着很结实,里面拆开跟山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也做工一般呀

不谈做工,又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现在生产的,估计都是差不多,就是加了胶难以拆解,原来拆过一个,特别难拆

网友:
好像是一个线性三端稳压器。其实HotToys孩之宝figma中动玩具等超可动虽然不密封,但是有些拆解难度比苹果电源困难,超声波焊接里面有凸凹槽紧配合固定。

网友:
93年做成这样不错了,当年长沙汽电的东西,算是当年的牌子货,基本上2005年前生产的这种调节器都是这种类似的电路

网友:
CA141的发电机调节器,这货现在应该不多见了
改成电子式的,要比原来机械式的精确不少,做工搁现在看忒粗糙了
不过当年都这样,这车发动机转速低,发电机容量也不大,调节个励磁也够用
90年代看过有人把两个这种调节器并联,替代损坏的进口车的调节器,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