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分水器焊接

楼主(2020-11-06):
黄铜分水器裂纹,不知道咋焊,最后用焊空调焊条堆焊一层,不知道大家怎么焊,有氩弧气焊锡焊

网友A:
为啥不换个新的

网友:
外观略差,但是应该达到目的了

网友B:
必须换新的,空调的那个焊条是钎焊,多种金属成分,不适合用在有水的情况,容易发生电化学腐蚀,过段时间会爆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换个新的

这东西看起来不便宜,这么大块的黄铜加工.换一个不划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换新的,空调的那个焊条是钎焊,多种金属成分,不适合用在有水的情况,容易发生电化学腐蚀,过段时间会 ...

铜银气焊会不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铜银气焊会不会好点?

没用,在水里铜会比银先腐蚀。如果氩弧焊不用填丝,似乎看着好一点,但黄铜里锌高温下会带来很多麻烦,另外应力怎么办?不能光看密封完成了,毕竟里面一般要有4个以上的压力。

还是换吧,一个分水器四、五百元,爆管漏水造成的损失又是多少?

网友:
如果一开始不想换,用环氧树脂堵漏密封,外面用不锈钢圈或者铁丝加固,或许可以。

但楼主已经动火了,这个方法没法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看起来不便宜,这么大块的黄铜加工.换一个不划算......

装上一旦漏水,麻烦大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在水里铜会比银先腐蚀。如果氩弧焊不用填丝,似乎看着好一点,但黄铜里锌高温下会带来很多麻烦,另 ...

你的意思是 铜先腐蚀.
那这个管子本身就是黄铜的
如果铜焊会腐蚀的话,那管子本身也会腐蚀啊.
一样是铜.
这个不太明白,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在水里铜会比银先腐蚀。如果氩弧焊不用填丝,似乎看着好一点,但黄铜里锌高温下会带来很多麻烦,另 ...

买一段304无缝管,自己做,不难!

网友:
网上找不锈钢水暖件组装一个。

网友:
黄铜钎焊没有问题的。试下水压,不行再打磨重新焊,最后行再换新的。
你用的焊料是银焊条,表面应该打磨到黄铜本色后再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 铜先腐蚀.
那这个管子本身就是黄铜的
如果铜焊会腐蚀的话,那管子本身也会腐蚀啊.

确实是管子会先腐蚀,管子厚度够,且腐蚀一阵子。

但焊口就不一样了,钎焊成分复杂,而且焊接过程中没有气体保护,加上热应力和晶粒长大,腐蚀得比别处快。

所有焊管,在液体环境下,爆管都在焊接处。曾经检查过几个工业小区的上水管道,里面出现大量节瘤,位置都在焊缝上,焊枪起落的地方最先出现节瘤,节瘤是腐蚀管壁形成的,最后都从这里爆管。

网友:
黄铜水暖件没问题的。不锈钢这才几年。
天津英,法租界里的小洋楼的水暖件,窗纱都是黄铜的原装货。(1984或1985年)亲历。

网友:
换下来一套上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