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N480,拆机清灰,顺便小整修

楼主(2020-11-06):
实物图。
耳机插孔那里飞了一根线(请教一下,这里是接地还是mic?),
之前老是提示说插孔已插入,已拔出,跳来跳去,内置喇叭断断续续,
现在输出外置音箱的功能全好了(音频输出到外置音箱好了)。

南桥温度高,顺便加了一片散热片。

网友A:
把声卡驱动改成HIGH DEFINITION AUDIO设备应该就不会弹了,有些笔记本的驱动实属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声卡驱动改成HIGH DEFINITION AUDIO设备应该就不会弹了,有些笔记本的驱动实属难用 ...

RealtekHighDefinitionAudio音效驱动程序下载_RealtekHighDefinitionAudio音效驱动程序免费版下载_RealtekHighDefinitionAudio音效驱动程序2.30-华军软件园  https://www.onlinedown.net/soft/143535.htm

是类似这个?

我用的联想官方驱动。win7.

网友:
引用 楼主:
RealtekHighDefinitionAudio音效驱动程序下载_RealtekHighDefinitionAudio音效驱动程序免费版下载_Realte ...

可以更换一下试试,反正我用这招治好不少机器用着用着突然没声的

网友A:
从这里选,系统里可能已经集成了

网友B:
看到液晶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液晶漏液了

是的。
死马当作活马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里选,系统里可能已经集成了

测试了多次,还是不行。

最后还是如图飞线了,最起码外置音频正常输出。

事实就是这样:耳机插头要拔插几次,就可以切换到内置喇叭声音响。
不知为什么。反正能用。

网友C:
耳机插孔就是硬件问题导致的,驱动你怎么折腾都没用,装错驱动还容易造成系统蓝屏,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插孔就是硬件问题导致的,驱动你怎么折腾都没用,装错驱动还容易造成系统蓝屏,很麻烦的 ...

有道理。确实蓝屏过一次,只好重装系统。

现在飞线后,可以用。
耳机插头在插孔那里要拔插2~3次,就能切换回内置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