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配置值得买吗?

楼主(2020-11-06):
咸鱼上看到这个联想小黑配置
T510/i5-m520.4g.320机械15.2寸屏幕,带电池,没有适配器
屏幕有白点基本上不影响使用,卖家最低要400,个人感觉略微有点贵,各位怎么看
买这个本的初衷是浏览网页做做表格,看看高清视频

网友A:
买这个机器是  收藏用吗?

网友B:
价格不做评论,先说配置,1代的I5发热量巨大,还不快,而且本子还没有电源,你买来后还需要再配个电源,电源怎么也得30-50元左右,我个人觉得,不如找一款新一些的本子,配件齐全的,不用再二次消费。我建议怎么也得买个INTEL4代以后的本子

网友:
还是不要图便宜,要用就整个差不多的,否则用起来糟心,跟直接丢钱差不多

网友:
一代i5看高清?码率高的高清会卡,跳帧

网友:
一代就不要了,i7二代好多年前都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个机器是  收藏用吗?

实际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是Think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做评论,先说配置,1代的I5发热量巨大,还不快,而且本子还没有电源,你买来后还需要再配个电源,电 ...

但是抛开价格谈配置是不是不切实际,是吧?

网友C:
一代就不要考虑了。
看高清视频的话,看你看什么样的,1080P的话,2-4代都可以。要是4K的话起码6代起步。
因为6代核显才开始对4K有比较好的硬解能力。
另外内存槽要注意,选2条的,不要那种为省料只有单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代就不要考虑了。
看高清视频的话,看你看什么样的,1080P的话,2-4代都可以。要是4K的话起码6代起步。
...

大部分都是720p,1080p也不太多,4k更是少之又少

网友:
毕竟是笔记本,就1080P为止,建议入4代

网友:
不值,这价格可以买到其它品牌的二代或三代i3或i5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部分都是720p,1080p也不太多,4k更是少之又少

200出头给你一台k26,不带指点杆,但可换CPU支持msata,p6100+4g+250g,带电源(电源支持多种笔记本),250包邮

网友:
一代i5也是i5,发热是高了点,但t500体积大,散热不是问题(我用过i580),一代i5的效能在二代i3高主频与二代i5低主频之间,还是堪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出头给你一台k26,不带指点杆,但可换CPU支持msata,p6100+4g+250g,带电源(电源支持多种笔记本),2 ...

这配置升级固态也难堪大用了

网友:
先用着,以后可以升级到i7
一代u除了发热大,效能还是不低的,可以去看看天阶图,这种尺寸的小本后面都用的低压u,虽然也叫i5i7,确和标压i5i7不是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