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国庆修个三色灯,反转又反转,原来元凶是它......

楼主(2020-11-06):
国庆前老妈让国庆团聚的时候带上工具,说卧室灯坏了
等偶到的时候,灯已经被心急的老爸拆了下来(免不得又得提醒他们别爬高)

说灯不亮,先看灯吧
花式灯板

2并24串,黄白两路
单路额定可到24W,黄白同时亮一般也是24W

目测灯板没问题
再看驱动

一般都是非隔离驱动,目测也没烧

恒流芯片CS6583B

三色就靠这颗芯片来对两路灯串切换

再测灯珠
可惜3V的小表众仪ZT-C1测黄灯珠几乎不亮

显示溢出

白灯更是没点光

没办法,只能通电试试
没想到反转了,通电直接就点亮了,光色切换也OK

没搞明白,没坏就还是直接装上吧

按下墙壁开关,剧情再次反转——灯居然不亮

看来爸妈没误判

印象中当时这卧室灯线路是双开双控设计
找到床边的另一个开关
原来是床头柜稍高,被抵近墙边时压住开关翘板
使开关触点刚好两边不接触,导致线路开路

把床头柜拉开点,让开关翘板到位

灯终于点亮了

反复开关,木有再出现问题

最后找块泡沫板垫在床头柜后,让床头柜不能抵到开关,这事就算搞定了
这真是个繁忙的国庆呀!

网友A:
沙发,这灯没透镜差评,位置好可以先喷

网友B:
Y和W短路,就变一色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低级错误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所以,维修时应该由简单到复杂。

网友:
绕了个大圈,才回到开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这灯没透镜差评,位置好可以先喷

占位置喷,不错不错。

网友C:
LED灯就怕小孩子乱按开关,快速反复按开关,很容易就烧灯珠了,哪怕恒流的也不行

网友:
我给改成遥控了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ED灯就怕小孩子乱按开关,快速反复按开关,很容易就烧灯珠了,哪怕恒流的也不行 ...

为啥反复开关容易烧灯珠呀?

我家小孩现在就喜欢按开关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反复开关容易烧灯珠呀?

我家小孩现在就喜欢按开关玩

反复按开关,按开关的速度非常快,电流对LED灯珠有冲击,质量不好的灯珠几下就烧了

网友:
这灯亮起来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
哈哈灯:不是我不亮,是他们不给我电

网友:
原来是灯具,看来仿流明封装已经被淘汰,唯一好处一次透镜硬的耐碰撞,最适合做USB电路板灯头,主流的是日亚混合荧光粉果冻低成本封装,其次CREE硬点的果冻陶瓷基板封装。我的ZOLEE中联和波士洁樱风微风夹扇两个经常反转,估计是弹簧脱位,修的时候被可恶的滚珠轴承和倒刺卡在里面,迦密山微风夹扇虽然结构类似ZOLEE中联,但是很多地方螺丝固定可无损拆修。

网友:
2016年的?这灯还挺耐用

网友:
差点就冤假错案了。

网友:
楼主起标题有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这灯没透镜差评,位置好可以先喷

是呀,早几年的都这样

坐沙发就是好喷哈!

网友:
这种118型开关插座只有国内用吧,比86型容易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和W短路,就变一色了。

是的,不过就白瞎三色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