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基于GL3520的USB3.0集线器

楼主(2020-11-06):
GL3520是一个4端口、低功耗和可配置的集线控制器,兼容USB 3.0规范。
板载4路USB3.0标准接口,
1个USB3.1typec数据输入接口,
1个USBtypec6pin外部电源输入,
通过电源路径管理来切换供电,
4路USB输出均带有独立电源开关和自恢复保险。
初次上电USB电源输出为禁止状态,只有按键开启输出。避免了由于接触不好等问题造成的存储设备频繁通断电导致存储单元出错。
进度跟踪:
  • 焊接完成,单键开关功能正常,外置电源路径切换正常,USB2.0信号正常。
  • 2020/11/5  3.0信号测试通过。正常运行。(主要是增加了VL160双面信号切换芯片,对于TYPEC接口作为信号输入必须得有。)

文后有固件,实际不烧固件也能正常使用,固件可以制定个性化设备名称
最新成品主板图片

外壳模型。未验证不知道有没有细节问题,大体应该没错,有条件的可以试试。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啦  羡慕

网友A:
我理解有问题,我理解有问题,我理解有问题,

网友:
阻容的封装太小了 自己焊有点困难

网友:
谢谢分享,加分支撑,
可能是2020-10-15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有问题,我理解有问题,我理解有问题,

手抖。2020/11/5

网友B:
不错,弄个批量成品板出来。外壳用3D打印机打印吗?可以虚拟装配一下,检查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弄个批量成品板出来。外壳用3D打印机打印吗?可以虚拟装配一下,检查干涉。 ...

人工
智能计算过没啥问题。具体得打印出来才知道。

网友:
有个配套的外壳就爽歪歪了

网友:
本项目在立创EDA《暑期训练营》活动中被评为优秀奖

网友(2021-01-19):
强大  可以去掉那四个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