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50聪明感应灯(基于TM2291的红外热释感应灯制作)

楼主(2020-11-06):
描述
基于TM2291(物料编号C81387)的一款红外热释感应灯,集成锂电充电、锂保、呼吸电量指示、升压恒流驱动、暖/白光可切换。

市面上感应灯也不少。低价的功能不齐全或者粗制滥造,高价的又买不起。终究还是自己做得香。

控制部分:TM2291低功耗红外热释感应芯片标准应用电路。重复、延时时间、封锁时间、光敏阈值全部可调节。

充电部分:TYPEC输入TP4056充电、锂保芯片。

LED驱动:使用SY7200升压恒流8串,暖/白光可切换。

电量指示:使用ATTINY13A。红-绿-蓝  双色混色呼吸指示(红/黄/绿/青/蓝)。3按键并联兼作为 菲涅尔透镜-S9008 的支撑架。按键一次后呼吸灯显示颜色一次指示电量。充电时持续呼吸灯指示,充满蓝灯常亮提示充满。

拨动开关:2档开关切换暖光/白光,3档开关  常亮/关/自动。

性能参数:
  • 供电锂电池50x30尺寸。
  • 充电TYPEC接口,充电电流默认580ma。
  • 关机静态电流<10uA。
  • 自动感应静态电流<70uA。
  • 亮灯功率1W。
  • PCB尺寸:50x50mm
  • 外壳尺寸:54x54x15mm+透镜突出

PCB和相关文件>>
https://oshwhub.com/zhqsoft/SMART-LAMP

题外话:TM2291芯片无外围电路静态耗电确实只有几个uA。实际测试外围加上之后大概可以控制在50uA以内。(IB引脚1M到地会增加25uA左右耗电,感应头输出47k到地大概10uA,光敏部分3uA。)

充电呼吸灯效果:

3D预览图:

静态电流测试:分别是自动感应挡位,和关机挡位,关机电流主要是单片机、锂保芯片和恒流升压芯片的关机静态电流。

亮灯功率:预设1W,得益于SY7200的超高效率,1W的功率基本上全在LED上。所以相比其他感应灯相同功率下LED更亮。而且整个电池放电过程中LED亮度能保持一致。

一些其他的图片:

3D模型外壳,2种上盖可供选择,一种面板还需要亚克力做窗,另外一种是上盖需要透光材料打印,然后整个上盖直接充当灯罩。

实物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小夜灯?

网友:
好东西,看样子成本有点高啊。

还是在老王家蹲点比较好,说不定可以碰到刚好可以用的。

网友:
不错,可以批量

网友:
自己玩玩还可以,如果批量的话觉得不值

网友:
这个不错的设计,我有几个简单的,起夜方便了。

网友:
不错啊,有技术有实力,自己研究提高产品更好的效果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赞一个。

网友:
自已diy可以,,但做成商品卖是不太可能的,成本高没有什么市场吧?

现在最简单的只用一颗8脚芯片搞定,连常青树bis001都差点被淘汰

网友:
看起来挺厉害

网友A:
那个大菲涅尔透镜太阔绰了。哈哈哈

网友:
市场上做一个86大的小夜灯也才6块左右,你这板子。。。土豪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菲涅尔透镜太阔绰了。哈哈哈

充当按键用。小的透镜没法按

网友:
帖中商品请以购买时的价格为准

网友:
除了成本巨大,其它都挺好

网友B:
请教几个问题

1、我是新手,你这个4056  4057 我看跟其它电路图少了一些元件,这个能否正常长时间使用,有没什么弊端
2、求一个 TP4056+保护 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几个问题

1、我是新手,你这个4056  4057 我看跟其它电路图少了一些元件,这个能否正常长时间使用, ...

这不就是充电+保护板么。

网友B:
极限TP4056充电模块    这个,低压保护是多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限TP4056充电模块    这个,低压保护是多V

保护电压你愿意选什么电压就用什么锂保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