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家热风枪有推荐的没有?

楼主(2020-11-06):
现在市面上热风枪焊台只有2种     气泵式  还有一直小巧的  柔和风旋风不伤主板的  不知道选那种热风焊台好?   这些里面又有 无铅焊台什么的  不知道怎么选了

不要推荐快克 那些了太贵了   想买一个性价比高点

网友:
气泵声音大,但风量大,高端用得多,价格较贵;
旋风的风扇在手柄上,手柄体积大,价格相对较便宜,
看自己怎么取舍了~

网友A:
气泵式的噪音大,但风量强劲,吹过孔的焊锡很有用。

网友:
1200w 柔风那种

网友B:
快克 857DW,应该是机器里面装个风机,用了好几年了,也推荐几个人用,都反应不错。

优点是启动快,开机拿下手柄等不了几秒就能用,用完放架子上就自动关机,太方便了

可能比较贵,小400块,一千多的我也感觉太贵了,但是这个买了真是不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克 857DW,应该是机器里面装个风机,用了好几年了,也推荐几个人用,都反应不错。

优点是启动快,开机拿 ...

那你这个属于气泵的 还是 柔和风或者旋风   属于那种??  现在那种广告说 柔和风 旋风不伤主板  这种很好吗?

网友:
我有个老快克,气泵的,开最大风力,像个小拖拉机

楼主:
什么意思??

  一般看到都是700W  有的是5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泵式的噪音大,但风量强劲,吹过孔的焊锡很有用。

那修手机或者 拆那种很密集的 贴片小元件会不会把 旁边的元件也一起吹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修手机或者 拆那种很密集的 贴片小元件会不会把 旁边的元件也一起吹走了 ...

先找料板熟悉手上的伙计再去干真板呀,风量是可以调的,最大风的时候可以清掉主板上VGA USB过孔里的锡
忘了说,那台快克858D也有休眠功能,拿起来干活,放到支架上自己休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一般看到都是700W  有的是550W

安泰信或塔纳 8205 .1200w 功率 风机式。闲鱼几十块钱 全新的也不贵 。

楼主:
看了一个高迪850气泵  还有白光bk881  这2款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泰信或塔纳 8205 .1200w 功率 风机式。闲鱼几十块钱 全新的也不贵 。

8205 没有买了

网友(2022-03-13):
我用的热塑管的那种大风枪

网友D(2023-08-27):
听我的,泵的好用
性价比,买二手的嘛,我的虽然买回来只用过不到十次
但是二手工具百元左右,好用是真的好用
快客990d好像是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我的,泵的好用
性价比,买二手的嘛,我的虽然买回来只用过不到十次
但是二手工具百元左右,好用是真的好 ...

摸鱼二手 ,快克850,200块不到。正品真品。

网友:
嗯嗯,俺也正在研究入一个

网友:
华强北老师傅告诉你, 好用不好用全靠技术, 啥风枪无所谓!

网友:
买内置风扇的旋风式就行了,一般爱好者就是偶尔用用,修下手机等小尺寸的主板,板上的元器件也不是很大个头,这种旋风式足够应付了,而且体积也小巧些。如果你要修理电脑主板那种大尺寸的,以及拆装南桥、北桥之类的大个头芯片,就得用气泵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