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好伤心,卡西欧WK3300电子琴的一组琴键不响了,竟然是牛屎芯坏掉了

楼主(2020-11-06):
之前有过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92
这次就不完整贴拆机过程了。

问题是最左边的7个琴键不发声
以为是和上次一样的 琴键板哪里线断了

但是仔细测量没有发现琴键板有断线的位置,一直到主板都是导通的。

为了方便拆机,将 焊接点改成排插了

杜邦线的排插

这样可以比较方便的拆下琴键了板了

但是经过仔细的测量,应该是这个牛屎芯的一个接口坏掉了

这个牛屎负责 琴键 按键,还有面板按键的 接口

测量得那一组 琴键 的线 连到了这个端口,

别的端口 对地电阻 600K,这个仅有3.5K ,

主板正面是这样,一个224的排阻,拆下排阻测量,排阻正常阻值。

上电测量电压,

这点对地电压 1.7V ,按下琴键 无变化。
别的3.3V ,按下琴键3V ,

确定是这个牛屎的这个IO口挂了,

真是少见的故障啊,

应该 键盘和主板的接口改成了杜邦插头,所以可以换不同组的琴键

将这组换到别的组,电子琴可以发声,再次确定了 琴键电路板没有故障。

之前换的 显示屏LED 灯也坏了

这次也顺便换了,换成一个桔黄色的。

6毛钱买的电烙铁 ,顺便晒下。

最后装回去了,排阻也没有焊回去,也能用。

那个排阻是220K电阻 接电容 再接地。
主要是太小了,拆下来都费了好大劲,太小了,没有风枪难得焊回去了。

没办法,只有这接着用了,

还有个思路是正常 变化是 3.3高电平,3低电平

在这个端口上加5V拉到高电平,看看可行不。

但是也不确定,

最好能有维修手册,电路图。

网友:
我的天哪,竟然牛屎挂了一个口。。。。。。。。。。安慰

网友:
好像无解了……

网友A:
用二极管档位量端口的对地和对电源正极的压降,反向量。如果压降异常,可以推测是保护二极管坏了

这个时候死马当活马医的办法就是烧鸡大法,烧断芯片内部的保护二极管。。。。

你看我这个帖子,类似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6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档位量端口的对地和对电源正极的压降,反向量。如果压降异常,可以推测是保护二极管坏了

这个时候 ...

感觉这是杀鸡大法,直接把病鸡搞成死鸡的节奏。

网友:
没得救了!节哀。。。。

网友:
抓紧上T12和热风枪吧,有趁手的工具,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
是这个吗?我有pdf

网友:
那估计没得修了,死马当活马医下试试

网友:
可惜的是电烙铁没有恒温指示灯,我骑行出北京到河北电子市场,收的黄花调温外热烙铁虽然调节故障只剩最大温度,但是有指示灯大概到400摄氏度变成闪灯恒温,焊接18650锂电池组正合适,也可以试试找多圈电阻应急替代故障调温电阻。

网友:
建议你铲屎换芯

网友:
牛屎加热好铲 关键铲了牛屎芯片有没有代换的芯片

网友:
牛屎挂了基本只能扔了

网友:
牛屎的不好处理了

网友:
只能正版换了。。无可奈何。

楼主:
回复下,
坏的是最左边7个键,最低的几个音,很少用到,完全可以当61键这样的电子琴用,如果坏的是中间的一组键,那就彻底的废了。加上弹琴还是初学水平
就这样用吧,

网上用BING搜到了WK3700的SERVICE GUIDER,那个比3300好些,没有用牛屎,也确定了芯片是TC190C020AF,也感谢坛友给出的WK3300的电路PDF ,网上搜了下TC190C020AF ,没有找到它的PDF ,

铲屎维修没有可能,没有那个技术,电路板上也没有硬封芯片的焊盘,更别提都买不到这个芯片了。

这个坏掉的原因我猜测是来源遇上次的拆机,我用的类似黄花调温的那种电烙铁,焊接过主板上琴键的排线,最开始就是1脚,应该是电烙铁带静电,或者220的感应电损坏了这个接口。所以拆焊这些集成块的还是得一个936之类的防静电焊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下,
坏的是最左边7个键,最低的几个音,很少用到,完全可以当61键这样的电子琴用,如果坏的是中间的一 ...

看样子确实是io坏了,FI0或者是SI0,就是3脚和2脚。牛屎确实没办法。这个就是io芯片,负责各种按钮、sd卡、还有ram

网友B:
另外这两个io连接着F4,可以查查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下,
坏的是最左边7个键,最低的几个音,很少用到,完全可以当61键这样的电子琴用,如果坏的是中间的一 ...

我就感觉这种故障不像是正常使用的,拆机上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这两个io连接着F4,可以查查是否正常

之前测量过这个元件,还以为是普通的排阻,没有想到带电容的。

这个元件应该是好的,
A点接琴键电路板,接口已经断开
B点接牛屎
测量电阻
A -地  3.67K
A-B  1K
B-地 2.67K

但如果是这个元件装反了,没有按照电路图的来

还有点可能是 电容击穿 漏电,成2.67K 的电阻

这个元件还真少见,
找不到资料,也不知道1脚是那一个,等效电路图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