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飞利浦电子触发器SN58

楼主(2020-11-06):
手痒,拿个破烂,拆,再说小编有时会改标题,加入品牌型号其他,听闻说是加大搜索的关键字识别率之类的,得了,了解,这回我写上了,简单明了,其他不懂,为拆而拆,有请主角,信息标签贴一看
侧边有防伪接线口一扣取下电路
眼一看可见,可控硅T435-600t
看这保险也挺好,DB3双向触发二极管,平时也少见,不是很懂,
中间几颗大电阻,可能平时少注意,第五环黑色,不明其意,度姐之,原来如此
电路背面焊点饱满,亮晶晶,应该是大厂做风
随身来的2铝线,套上尼龙,看着也不错,谢谢观看

网友A:
楼主的电阻软件应该用幸运破解器重新打包绿化一些,去掉可恶的广告栏断开所有联网权限,或者手机自带管家断开需要的软件联网。我也是类似楼主,手痒拆Hasbro孩之宝雷神,撬了半天才拆开,而带小手电的山寨雷神螺丝固定特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阻软件应该用幸运破解器重新打包绿化一些,去掉可恶的广告栏断开所有联网权限,或者手机自带管家断 ...

这是网页的上的,自然成习惯的都能读出来的玩意。

网友:
这触发器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网页的上的,自然成习惯的都能读出来的玩意。

看到上面链接框和底部标签页确实是浏览器,adblock曾经出过一款手机浏览器,不仅楼主的底部广告栏能屏蔽,而且可以屏蔽爱奇异腾讯优酷视频前强制广告,可惜的是停止更新无法兼容Android10系统。只能用手机火狐狸浏览器加adblock插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