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f008充不进电求教

楼主(2020-11-06):
找了个非原装9v充电器,充不进电,充电器没反应,也没电流,有没有大佬给指点下

网友A:
直接充电芯

网友:
也许充电器需要识别电阻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充电芯

这倒是个办法,回头试试,以后再也不碰这些半成品了,

网友(2024-12-17):
引用 楼主:
这倒是个办法,回头试试,以后再也不碰这些半成品了,

这个还有半成品?

网友:
这玩意尺寸贼大,用的550电机,怎么说呢,姑且认为他是12V的棍子,7.2的电压,还没无极,
在我看来就是高不成低不就。。
比较合理的方法,买个8.4V充电板,还带均衡的,直接就解决了充电问题,比原装的还好,毕竟带均衡,typc直充。
开关换成6元的12V开关,体积应该足够,,按照我的帖子,加一个继电器线路,实现扭力自停。这样无极自停都有了,勉强还算能用。
不然,只在是一言难尽,这玩意尺寸比12V大,除了管子里面的深孔螺丝,实在想不出他比12V的好在哪里。包含手感、重量,尺寸,功能,基本都完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