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nv1120 QFG8PDM 芯片开卡成功???

楼主(2020-11-06):
(图片)

网友A:
你不是都写教程了吗,还没找到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都写教程了吗,还没找到规律?

规律?  你告诉我吧!

网友:
16MB弄啥嘞?确认闪存完好?

网友B:
这种精简板子很好开的跟2258像极了不知道换主控是的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规律?  你告诉我吧!

板子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精简板子很好开的跟2258像极了不知道换主控是的什么样子

88NV1120和AS2258主控引脚间距不同,不可能换的上。

楼主:
坏块图片发了 你来看看去。

楼主:
短接才识别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同样的颗粒

网友:
M2接口手头海力士颗粒全开过去了,,,就剩下B0KB这个不知道怎么弄
2.5寸的手头准备开始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2021-04-07):
开了几十次,有一次终于成功了,然后忘了改型号就重开了下,失败了。后面一直没开出来,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