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苹果电池

楼主(2020-11-06):
几年前桥底买的,2个5元,好像是。
一个用在万用表ut33上。现不行了,换上另一个用。拆这个,微鼓了,线弄断了,板子也用不上。
拆前再放过电。本来想留铜箔,后没耐心刮石墨,只刮了一节留用。
从断面看结构:塑料纸→石墨→铜→石墨→塑料纸→石墨→铝→石墨→塑料纸,卷绕

网友A:
小心着火,有次换手机电池撬的厉害了冒烟。

网友B:
会不会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有毒?

应该没有,开始有点化学品味道。坛友也拆过了,也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着火,有次换手机电池撬的厉害了冒烟。

知道了。下次跳过板子放电,再撬

网友:
铜箔不错,配合双面胶固定在需要散热和信号屏蔽的地方,省得去买紫铜胶带。

网友C:
我以前拆过一个超大的锂电池,那个烟之大。整个单位都惊动了,火可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拆过一个超大的锂电池,那个烟之大。整个单位都惊动了,火可旺了。 ...

有没有人报119啊?

网友D:
纠正一下错误
正极箔材是 铝箔   上面涂的不是石墨是三元锂   啥叫三元  可以问度娘
负极箔材是 铜箔    负极涂的才是石墨
正负极中间夹的不是薄膜   是专用的隔膜
另外  建议少拆电池玩
一则危险
二来 电池里面电解液 腐蚀性很大   好多人皮肤过敏
亲眼见过  一小伙子电解液过敏  仅仅是手上沾了一点  耳朵痒 摸了一下耳朵
耳朵没多大会肿的像猪耳朵  还起了一层燎泡

网友:
我把保护板拆了 塞电子秤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纠正一下错误
正极箔材是 铝箔   上面涂的不是石墨是三元锂   啥叫三元  可以问度娘
负极箔材是 铜箔    负 ...

铜是十极,细看极片。万用表显示-1.94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纠正一下错误
正极箔材是 铝箔   上面涂的不是石墨是三元锂   啥叫三元  可以问度娘
负极箔材是 铜箔    负 ...

今早起床再看极片,铜是负极。更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开始有点化学品味道。坛友也拆过了,也没死

也没死,你厉害。

网友:
什么都不浪费,什么都能卖掉,什么都有人要。

网友:
铜箔可换钱

网友C:
单位的保卫科来了,我们这是报废电池,自己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的保卫科来了,我们这是报废电池,自己烧的。

哦,还好。
119来了比较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