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带表的卡尺怎么拆表?

楼主(2020-11-06):
回收站拿的。打理下还行,就是圆形表座相对卡尺有晃荡。没见螺丝,不知道怎么拆表座了?

网友A:
表盖是压上的,把表盖撬掉,拆掉表针,取下表盘,就看见三颗固定螺丝了,你这样把预紧压条拆掉,表针消隙弹簧的预紧力就释放掉了,必须拆除表盖调整预紧弹簧的才能消除间隙,否则误差很大

网友:
要耐用,还是刻度卡尺好,怎么用都没有问题,机械表电子表,容易误差,还要定时校对,反正看惯了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盖是压上的,把表盖撬掉,拆掉表针,取下表盘,就看见三颗固定螺丝了,你这样把预紧压条拆掉,表针消隙弹 ...

美工刀撬过表蒙,崩了点,不动。
看来也只能再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工刀撬过表蒙,崩了点,不动。
看来也只能再撬了

两边对称往上撬,不可用力过猛,这个表盖圈比较薄,用力过大会碎的,取表针一定要对称用力,单边用力表针轴尖很容易断,我撬断过一个,断了就只能换表头了,如果有起针钳就好办了,我没那玩意,取表针我的办法是用指甲剪的一个尖轻轻夹住,在另一个尖的位置垫上东西往起拔,用翘板往起撬受力不垂直,很容易断针尖,我撬断的那个就是撬板撬断的,

网友:
看上去比刻度卡尺直观,只是故障点较多,很多结构类似Hasbro孩之宝紧配合加超声波焊接等。

网友:
刻度的最耐用   20年前上班时候领的一把   现在都还在用

网友:
刻度是最耐用的,但精准度不一定是最高的,因为读数有误差。
带表的用过几个,没一个好用的,间隙都比较大,卡不准
数字的卡是卡得准,但测量误差也较大,读数无误差
最后还是选择了数显的,毕竟工作要拍照片存档,方便。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表盘上垫一个不锈钢尺,尖头弯镊子可以直接把表针撬下来

楼主:
今天再打理。撬表蒙费劲(这步其实多余的),拉表针惊心。看图,金色环仅靠过盈压住,只要侧敲就下来,同时表蒙,白胶垫就下来。回装时要预紧弹簧,我看不明白,没做。估计是两爪紧贴再预紧。

网友:
表头下面仔细找找有个孔,带螺纹的,装上螺丝顶住就行了

网友(2021-04-28):
精彩贴,很少拆这个数显卡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