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修七彩虹GTX660显卡花屏一例

楼主(2020-11-06):
闲得无聊,从垃圾堆里翻出一张七彩虹GTX660的花屏显卡来折腾一下。

测试了一下,A通道低位显存报错

偷懒先加焊一下显存

上机再测试一下

貌似很简单的样子,呃,又开始无聊了。。。

网友A:
膜拜!测显卡用的什么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拜!测显卡用的什么软件呢?

mats啊,以前要花银子买的,现在都烂大街了。

网友:
测试软件可否分享一下?刚好也有块显卡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ts啊,以前要花银子买的,现在都烂大街了。

MATS看着简单,想用好很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TS看着简单,想用好很难。

对,里面附带的PDF文档看头发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里面附带的PDF文档看头发麻。

尽信书不如无书,搞维修又不是研发,知道那么详细干嘛。

我只需要花屏的时候定位一下显存地址位,一系列操作后判断是显存还是核心的问题,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信书不如无书,搞维修又不是研发,知道那么详细干嘛。

我只需要花屏的时候定位一下显存地址位,一系列 ...

还有核心、显存热稳定测试怎么测?跑甜甜圈才花,不跑不花。这个用普通命令就检查不出了。

网友(2021-01-04):
楼主分享一个测试软件呗

网友(2023-11-06):
膜拜哦!  我貌似也有一个显卡是同样故障,回头我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