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乔威v60苹果PD快充18瓦拆解

楼主(2020-11-06):
乔威 苹果线充套装PD快充套装 18W快充充电器+PD充电线 ,价格19.9
比山寨款18瓦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A:
这公司10年前,就会做万能充,里面永远是358TC这个300ma的充电管理ic
现在手机电池内置后,基本淡出市场了.
看起来这个18W快充,也就那样,一般般.连typec都是拼凑的.
研发能力几乎没有,注定要没落了.

网友:
不错 连线才19元?

网友:
我买过连线才14块多的,不敢用,发热有点大,还没拆,拆完决定敢不敢用。

楼主这个设计有点水,那么大的空间,居然不铺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公司10年前,就会做万能充,里面永远是358TC这个300ma的充电管理ic
现在手机电池内置后,基本淡出市场了.
看 ...

主要对无字芯片没任何好感,几年前买的七电可调压移动电源电池盒无字单片机故障,导致只剩锂电池电压输出,当初有的免焊接充电宝套件连4056和LM324都磨掉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公司10年前,就会做万能充,里面永远是358TC这个300ma的充电管理ic
现在手机电池内置后,基本淡出市场了.
看 ...

这个公司就基本没有研发,都是买其他工厂的OEM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