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索爱S-518小蜜蜂扩音器改充电电路

楼主(2020-11-06):
朋友的一个索爱S-518小蜜蜂扩音器,是Mini-USB充电口的,充电线没了,没法充电 ,找我解决。这是外观,这个索爱是傍以前的“索尼-爱立信”牌子,实际无关吧。

不好拆,借用网友“rishew”的图,先拆喇叭网罩,再拆显示屏幕透光盖,只能撬,拆过后不免受伤,垃圾设计。
撬开后下面有6个螺丝,卸了。

里面电路,一个1200mAh的18650电池。

我有一个Mini-USB线,但我舍不得送朋友,于是想给换一个Micro-USB的充电口。
换前量一下接上Mini-USB充电线,到电池端的电压,居然就是5V的USB电压。
也就是说没有充电电路,靠电池蓝色包皮内的锂电保护板限制电压。
有起火爆炸的可能,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

电池内无充电电路,只有保护板。

继续拆开看看,破东西肯花钱做LED数码显示屏和MP3以及蓝牙,就是不肯多花1元钱做个充电电路。

找来一个TP4056的Micro-USB的充电板,在侧面开一个孔。

然后用AB胶粘上,装机。
后背还钻了个小孔,用于Micro-USB的充电板红蓝指示灯透出,
为防水,把孔也用AB胶堵,结果非常丑。

再看一下侧面。
现在可以用通用的手机Micro-USB线充电了。

充电的样子。

装回时,由于喇叭网罩和屏幕透光盖之前撬过,外壳有伤了。
不过内在更美了,外表有何可在乎的?

然后,试了下一起带给我的麦克风,发现插头与线接触不良,用小刀划开插头,重新焊好再用AB胶包住,样子也非常丑。就不拍照了。
侧面有粘了鼻涕一样的开口机子,加上鼓鼓囊囊的粘胶的麦克风插头,丑上加丑,装完自己都觉得好笑。

朋友是个颜值控,就是要好好恶心一下。

网友A:
这手工真是。。。

网友:
评价不是该说拆个垃圾吗?

网友B:
这安卓口开得太丑了。那么大。还用黏糊糊的胶糊上。应该把原装的MINI-USB口用上。划断线路接到4056板子上去。

网友:
楼主根本就不理会颜值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工真是。。。

另外的问题充电板发热会导致热容胶变软脱落,最好用双组份水晶透明胶水,找固化收缩率尽量低。

网友C:
这手工太差了,指示灯不用开孔的,可以透光。

网友:
弄成这样真的好吗,好意思还给你朋友吗

网友:
找一个小5脚锂电充电管理芯片(PJ4054之类的,或者POS机上的充电管理芯片),焊到电路板上(电池前端),再加一个电阻(设定充电电流)就OK。

网友D:
测量是5V,实际充电口进来后串联了一个二极管可以产生0.7V压降,到电池的充电电压在4.3V。

网友:
实用就行 我辈从来不是在乎颜值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工真是。。。

义务维修,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
多好看的音箱就这样被你毁掉了

网友:
强迫症的看了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安卓口开得太丑了。那么大。还用黏糊糊的胶糊上。应该把原装的MINI-USB口用上。划断线路接到4056板子上去 ...

MicroUSB 和mini USB插座焊盘不一样。
所以没法直接焊到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工太差了,指示灯不用开孔的,可以透光。

不开孔光太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是5V,实际充电口进来后串联了一个二极管可以产生0.7V压降,到电池的充电电压在4.3V。 ...

小电流状态下,二极管压降只有0.2~0.3伏。
所以实际电池最后会得到4.8伏的电压。
昨天我充了一会实测电池有4.5伏。

然后才改了充电电路。

网友:
跟对讲机似地。山寨的

网友E:
改成怂了,原先的电路我觉得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毕竟这些数码产品发展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设计的,也没有见过那个这些产品因为充电引发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怂了,原先的电路我觉得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毕竟这些数码产品发展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设计的,也没 ...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这东西是挂在腰间用的,万一出事,扔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