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胜为USB网卡

楼主(2020-11-06):
出去维修网络用的,突然不能用了,没有反应,又没有指示灯,直接扔那去了,收拾东西想起来维修一下。

外观,USB 2.0百兆的。

沿边撬开

主板

元件不多, BH1342 25D40T 4M flash 存驱动的。
REALTEK 8152B 晶振 网络变压器 加些外围元件就没了。

开始维修。

上usb表,无电流,电脑有插入提示音。找不到设备。

不通电,测量外围元件有无短路、断路之类的,量一通,元件没问题,又去百度找到了原理图,上电量主芯片脚位电压正不正常。

然后突然想量下5V供电正不正常,一量2点几V,分别焊掉主板VCC ,GND引线,逐一测量电压还低了。
直接拆USB公头,看了下,发现公头圆圈处引线都要露出来了,本想慢慢把拔公头外壳,一拔连触点都带出来了,焊锡焊的很少,全部重新焊了一遍。

主板端也加焊下,塞回触点,上电,电流0.03A,电脑正常识别了。

为了防止以后再掉,公头、母头都打上704硅橡胶,装回去。又能带出去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