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垃圾桶捡到的5053数据线拆解

楼主(2020-11-06):
插电脑没有反应灯不亮
正面

背面

网友:
这个可以升级到最新的中文版

网友A:
这个是盗版的,一定不要升级。升级很容易就锁死,也有可能锁死车上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盗版的,一定不要升级。升级很容易就锁死,也有可能锁死车上电脑。 ...

这个线只支持大众吗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为了给187B开后视,从咸鱼上买的,70块钱。19.62版的。就用了一次。。

网友:
插车上才会亮,插电脑上不会亮的。

网友C:
此线有防升级芯片,需要拆除此芯片然后升级,当然是使用工具升级。

网友D:
谢谢分享。一条数据线,居然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一条数据线,居然这么复杂。。。。。。

这数据线需要进行协议转换,所以要几个芯片。

网友:
我的5053线是12.12版本的,现在还能用,偶尔消除一下故障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盗版的,一定不要升级。升级很容易就锁死,也有可能锁死车上电脑。 ...

这个问题严重

网友:
这个的价值在软件和协议转换

网友:
又是大纵的,那么谁知道大众怎么调怠速呢?

网友(2021-02-16):
引用 网友C:
此线有防升级芯片,需要拆除此芯片然后升级,当然是使用工具升级。

Avr编程器升级吧

网友:
这个线比较好玩,老婆的a3用它升级了好几个功能。

网友E(2021-06-07):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为了给187B开后视,从咸鱼上买的,70块钱。19.62版的。就用了一次。。 ...

现在有免刷机的后视摄像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免刷机的后视摄像头了

我是换的原厂的手抠款摄像头,需要开通。

网友:
听说过这个东东,没法大众的车就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2021-07-14):
拆完送我吧

网友(2023-08-30):
好东西,值得拆开看看。